銅線如何接在不鏽鋼上

楼主(2018-01-30):
居然銲鍚有這樣分, 真是開眼界了

銅線如何接在不鏽鋼上

网友A:
只需貼上=後面的_janrdLvrQU即可

网友:
那麼,不鏽鋼跟不鏽鋼應該也可以照樣焊吧?

网友:
用不鏽鋼助焊劑,確實可以焊! 我這篇有貼圖。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7179&pid=816224

根據不鏽鋼助焊劑的說明,不鏽鋼、純鋁(鋁罐)、鍍鋅、電鍍層都可以焊,但不能焊鋁合金。

雖然可以焊接起來,但畢竟只是錫焊,就只有錫的強度,焊點不大,鉗子用點力還是會斷掉,
焊錫絲直接用力拉也會斷啊....但拿來焊電池極板,還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貼上=後面的_janrdLvrQU即可

了解, 謝謝大大的指導, 不能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