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EMC實驗室抑制EMC(新手請求指導)

楼主(2018-01-30):
哈嚕 各位前輩們好

小弟最近被公司指派一項任務

該項任務是 由於客戶端產品的 EMC 並沒有過關

好像有給一個報告

於是上司要派小弟到EMC的實驗室裡面去 Tune 到 EMC 過關為止

但是小弟只會用萬用表跟一點點的示波器

想請問有壓制過EMC的前輩們

去EMC實驗室要帶些什麼呢? 要會哪些儀器呢?

小弟第一次 不曉得該如何下手

能否請版上前輩們給個指點呢?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其實要看電路,還有掛在那個頻段,再去準備

1. 電阻 sample book
2. 電容 sample book
3. Bead sample book
4. ferrite core
5. common chock
似乎沒帶過儀器,改完就測,從結果再去改
給你參考

楼主:
fatcatserver 前輩
在請問一下 改完之後 要如何測呢? 也就是說 要會用那些儀器去測量呢?
會不會很難呢?

网友:
路過的路人甲
EMC 好大的範圍喔 (學理工的真不是人幹的工作)
一人就要完勝喔
版大公司薪水很高嗎 ?

看未過關的項目報告
當中未有註明 : 標準值 / 超標值 / 檢測背景(儀器) / 驗證規範.....
再分項針對處理吧
有時候軟改 (改改軟體/參數)可鑽過標準
有時候要硬改 (結構/電路/...等設變)

後續
有請版上其他前輩大師接力.......

隨意網路截圖

网友:
公司應該是派他去當監工吧~

楼主:
抱歉啦 小弟真的程度還差太多

公司就是希望派人去 然後能跟客戶說我們有人去處理了

然後也希望能去那邊多學點 但以往都有前輩帶過去

可是輪到我時 因為剛好前輩都離職了

所以我就必須要一個人去那邊調整 不管是加電阻電容磁珠

就是要把他搞定

所以才想要請教一下各位前輩 有哪些儀器該學會使用的 有哪些元件該帶去的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點

网友:
沒錢沒經驗就向fae求救,大系統供應商理論上都會看銷售額會給面子幫點忙,不過還是要自強打好底子

网友:
EMC 這個問題太大了,牽涉的方面很廣,最好能自己先簡單測試再到實驗室去測會事半功倍。
首先要有經驗(射頻工程師)再要有儀器(頻譜分析儀與全頻段天線)還要有場所(電波暗室)。
常常不是加一加被動元件就能解決,要看是哪種產品與電路解決的方法與技巧都不同,也很可能電路板的 Layout 要改過很多次(大面積鋪銅或 4 層板以上),或是要做鐵殼或銅箔貼紙屏蔽,也很可能某些端子接頭要改成能抗 EMC 這種元件不但難買還很貴老闆能接受成本大幅上揚嗎?

公司的產品被測物無法 PO 網上來給大家看看實體照片,有照片對於有經驗的人看過就大略知道心裡有底了,沒經驗或趕時間的人最好把 EMC 測試這項目找外界專門輔導協助的公司外包出去。

网友:
你打電話去檢測中心,問測試的人。
導電銅箔跟可以吸收EMI的軟性材料(忘記名稱)
跟fatcatserver大大說的那些材料

在那邊是測試=>修改(加加減減零件)=>測試=>修改....一直循環到完成或者時間到(下班)

ps:沒機會去裡面玩@@

网友:
提供你一個比較穩的方法.
就是有的實驗室會養一組專門解決這種問題的人,但是收費肯定就不一樣.
可以請實驗室專門的人幫助你解決會快很多,畢竟你並非專門研究該領域的人.
因為我也曾經自己解決ESD的問題,真的是搞了好久才自己解掉.
所以如果有時間壓力的話我會建議你找專門的人協助.

网友A:
租實驗室 裡面就有儀器啦
這種是第三方認證單位
不用自己帶儀器
那邊有一個實驗室的人跟你搭配
儀器操作跟場地是實驗室的人負責
改電路看結果跟 請他開始測試 是你負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租實驗室 裡面就有儀器啦
這種是第三方認證單位
不用自己帶儀器

喔喔

我明白了 謝謝 fatcatsever 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