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3個鋰電池如何切換串聯並聯?

楼主(2018-01-30):
如圖,小弟想要做12V的電源,用的時候要串聯,充電的時候要併聯,
一個一個拔下來充很麻煩,有沒有辦法用這個6P開關做一個切換的電路?
想破頭想不出來...
求助高手,謝謝 m(_ _)m

网友A:
即使是相同電池,但是因為內阻不同,充飽電時的電壓也不完全相同,使用時的放電速率也不同,之後的電壓也不相同,當電池直接並聯時較高電壓的電池會向較低電壓者放電,雖然這樣不會使電池馬上壞掉,但是電池會減少使用壽命,你確定要直接並聯嗎?

网友B:
串並聯 是可以辦到但要小心...

自行參考附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相同電池,但是因為內阻不同,充飽電時的電壓也不完全相同,使用時的放電速率也不同,之後的電壓也不相同 ...

謝謝您的回覆,這樣小弟更瞭解電池充電的特性了。
我沒有更大顆的鋰電池了,只好這樣做。
其實這些是公司淘汰的產品中拆回來的,所以拿回來亂搞...看看會有什麼後果^^"...
併聯可以分擔每個電池的電流,所以把多片併聯,可以提供比較大的電流吧...
比較沒有考慮到電池和電池的相容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這樣小弟更瞭解電池充電的特性了。
我沒有更大顆的鋰電池了,只好這樣做。
其實這些是公司 ...

看看會有什麼後果^^" ?
試試就知道了 !
危險遊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會有什麼後果^^" ?
試試就知道了 !
危險遊戲........

不知道有無此種開關, 這樣用就安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這樣小弟更瞭解電池充電的特性了。
我沒有更大顆的鋰電池了,只好這樣做。
其實這些是公司 ...

依據不同的需求,有幾種方式並聯:
1. 串聯電阻再並聯,電阻可依電流需求而用0.1Ω,0.2Ω,0.5Ω,1Ω,選用W數則以計算值W=V*I的3倍以上.
2. 串聯整流二極體後再並聯,若欲獲得較低之壓降,可以使用蕭特基二極體,大約0.15-0.45V.
3. 串聯電阻和整流二極體(或蕭特基二極體)後再並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無此種開關, 這樣用就安全了

剛查了網路...

有賣四刀雙擲開關

网友E:
買不到多刀或多段的開關可以用多刀繼電器來做這不會是問題。

電池要串連或並聯使用前要先測交流內阻後再來連接成電池組,最好是做完完整的充放電容量測試後再來連接。
串連要加保護板外面有 3S 專用的保護板,中間如有一個電池容量不足下降馬上就影響到整組電池的電壓與容量。
並聯要加限流元件,如執意直接並聯將會很危險如圖片這樣,根本就是不定時炸彈,請放入能隔離燃燒的高強度容器內再說。

网友F: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把每個電池獨立接出端子,專供充電(空間可以的話)。雖較不美觀,可是覺得好用(例如電表9v 電池),不用拆下,即可充電,最好統一端子規格(充電器也接出端子),目前有二十幾個,鋰電池在服役,蠻方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把每個電池獨立接出端子,專供充電(空間可以的話)。雖較不美觀,可是覺得好用(例如電表9 ...

這種就稱為分壓式充電,效率與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充電回路要有許多組相對複雜。
比較常見的作法就是平衡式充電,電池旁邊要有平衡保護電路板,充電電路只有一組而由平衡板來做平衡各電池電量的工作。

我也有在玩遙控模型所以充電電池也用的很兇,甚至用到高電壓 6S (六組串連)的電池,瞬間電流常常超過 100A 但就是沒有人敢用電池並聯的方式來得到大容量與低電池內阻,其一的原因就是耐用度另一原因就是安全。
遙控模型的充電器就有分壓充電或平衡充電(佔大部分),即使很小心很謹慎的依據電池的安全規格去充電也是常常半年不到電池就下課了,因為在玩的時候有時不到十分鐘就把電池電量給用乾了。
遙控模型的電池都沒有內建平衡保護板但都有將每個電池芯的抽頭獨立外接出來,充電器除了連接主電源端子還要接上分壓接線端子,充電的過程可以看到每個獨立的電池芯的電壓變化,平衡電池的過程也是靠電池的分壓線與充電器的軟體與硬體來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這種就稱為分壓式充電,效率與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充電回路要有許多組相對複雜。
比較常見的作法就是平衡 ...

>瞬間電流常常超過 100A
電流ˊ那麼大,你玩的應該是很大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間電流常常超過 100A
電流ˊ那麼大,你玩的應該是很大台的吧?

遙控飛機用不到那麼大的電流,除非是很大型的多馬達的像真客貨機。
大型的競速船如蝦艇或貓艇船長約一米多為了要追求極速能破百公里時速都要配上大 KV 數的馬達再搭配水冷,電子變速器 ESC 的規格也要有 200A 以上。
速度是否破百可以用 GPS 記錄器來看,但電力的消耗紀錄目前就沒有既成商品可以來看的到,只能從電池容量與放電時間來估算,要不是我不會寫軟件程式不然早就自己做電力紀錄器來觀看。

從馬達的規格來看也能看出電流規格,例如下面這顆單顆馬達電流就能破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無此種開關, 這樣用就安全了

原來可以這樣接,非常謝謝all666大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不到多刀或多段的開關可以用多刀繼電器來做這不會是問題。

電池要串連或並聯使用前要先測交流內阻後再來 ...

謝謝duke83大,學習了很多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據不同的需求,有幾種方式並聯:
1. 串聯電阻再並聯,電阻可依電流需求而用0.1Ω,0.2Ω,0.5Ω,1Ω,選用W數 ...

學習了,謝謝您提供的方法 m(_ _)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不到多刀或多段的開關可以用多刀繼電器來做這不會是問題。

電池要串連或並聯使用前要先測交流內阻後再來 ...

多...多謝大大關心小弟的安危...
為了安全,以後有保護板再來接好了。
主要想學並聯 / 串聯 的切換
因為...實在想不出來要怎麼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並聯 是可以辦到但要小心...

自行參考附圖

原來要用到2個開關,能想得出來太厲害了~
感謝您的幫忙 m(_ _)m

网友:
這樣的並聯體積和耗電流,不如用一顆18650就很足了!!

网友G:
一個開關就可以解決了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個開關就可以解決了吧 !!

百密一疏...

串聯OK
並聯 負極(-) 沒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密一疏...

串聯OK

是啊 ~ 多一組連動就可以了 !

不過我不是在想這個 !

我是想串聯供電 , 然後 3 組分開充電 !

网友:
這樣子應該可行 !!

楼主:
謝謝您的幫助 m(_ _)m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幫助 m(_ _)m

應該看的懂吧 !

那顆2極是防止串聯時電壓逆向充電模組 !!

网友D:
這樣也可以吧? 用3刀雙切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也可以吧? 用3刀雙切開關

all666 大:
真是太厲害了,這是目前最簡單,也是最容易達成的電路。
拜謝 m(_ _)m
您是怎麼想到的?

好,我放假去找這種開關~
真的很謝謝您~~♪

网友:
鋰(聚)電池==>串並聯使用要小心, 燒起來時會很旺旺..小心.小心.小心..

网友:
樓主主要的是串聯使用,充電時單獨充電,沒有要並聯使用

网友H:
3個鋰電池 , 串接焊好
用6個繼電器 , 分時單個去充電
難買 多刀多擲的
分時單充  , 我想過電路
放電用繼電器 ,  接點會發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3個鋰電池 , 串接焊好
用6個繼電器 , 分時單個去充電
難買 多刀多擲的

分時單個去充電?  太浪費時間了!!  同時單充  ,時間省2/3

网友:
如果電池串連的
每個同時去充 , 就是浮地
我試過 , 有時電壓 假性偏高
只能参考用

网友:
趕快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