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酷友 有CNC 可以幫忙鑽孔嗎?

楼主(2018-01-30):
有塊PCB版想做個測試器,自己手動鑽孔試做一個(在壓克力板上鑽孔),因為垂直度不佳,無法鑽得很準確,探針放上去有點偏移,無法對準每一個接點,  想請問哪位酷友 有CNC 可以幫忙在壓克力板上鑽孔?

网友A:
拿壓克力版 + Gerber file
請PCB打樣廠的CNC鑽孔機跑一次 30分鐘內完工
新竹以北 至 新北市 區塊內很多這類公司

楼主:
探針在淘寶買的  到台灣又繳了一次(運費不到50元台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壓克力版 + Gerber file
請PCB打樣廠的CNC鑽孔機跑一次 30分鐘內完工
新竹以北 至 新北市 區塊內很多這類 ...

請問您有認識的廠商嗎?  跑一次不知道費用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您有認識的廠商嗎?  跑一次不知道費用是多少?

謝謝訊息解說

拍謝
沒有認識的
很多年前工作關係
外出見過類似性質的小工廠 (治具測試廠,它鑽的孔更怪 - 都要斜插有角度的)
曾經問過加工計價方式
好像不是很高 (0.X元/孔,但這記憶已經有點年代了)

您搜關鍵字找找    " PCB治具"
或等等其他專業工作相關前輩舉手幫忙 (或有3D設備的前輩)

下列隨意搜的例
沐星科技有限公司 : 新北市鶯歌區
捷欣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 新竹縣湖口鄉
Gardien Taiwan Hub Office : 桃園

网友B:
如果電路板是空的~這樣應該很容易自己動手鑽孔
4個銅柱孔先鑽好後用螺絲將2片鎖在一起下去鑽就很準了!
可以用0.4~0.6MM的PCB鑽頭從PCB這邊往壓克力鑽~
中心位置準了~就可以再鑽正確的孔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路板是空的~這樣應該很容易自己動手鑽孔
4個銅柱孔先鑽好後用螺絲將2片鎖在一起下去鑽就很準了!
可以 ...

我就是這樣鑽孔還是沒能鑽得準確, 才來此看看有沒有相關工作的前輩可以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這樣鑽孔還是沒能鑽得準確, 才來此看看有沒有相關工作的前輩可以幫忙!! ...

all666 大
有鑽台就好辦
PCB1:1影印,影印貼上亞克力,鑽台垂直鑽孔應不難。

网友:
CNC 基本費用600-800元
在桃園的話可協助找廠商

网友C:
要做大量還是只要幾個?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33-1-1.html

有自製雙面印刷電路板的會員就知道這個問題怎麼解決?自製雙面印刷電路板還是單獨出兩張圖,有專用曝光工具的就一次曝光,就像下方連結這種︰

http://bbs.pigoo.com/thread-20677-1-1.html

如果沒有專用工具就得貼好後一面一面曝光,如果怕傷到印刷電路板,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掃瞄起來貼在壓克力上,再用鑽床鑽需要的孔即可。

网友:
要不要考慮不要放壓克力,直接多拿下方的空PCB取代壓克力。
或者
問問看一些賣壓克力的"小"店家。記得有些店家是用雷射切割的,這應該有機會達到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大量還是只要幾個?

只做2片

网友C:
你的FR4多厚? PMMA多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FR4多厚? PMMA多厚 ?

不知 PMMA 指的是甚麼

我是要在5mm厚的壓克力板鑽孔

一片 有49孔 孔徑是1.36mm  +  4個 3mm 螺絲孔
一片 有28孔 孔徑是1.36mm  +   4個 3mm 螺絲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 PMMA 指的是甚麼

我是要在5mm厚的壓克力板鑽孔

跟你說你不要一次鑽完全部的孔~
每鑽好一個孔塞根牙籤卡住上下2片不要讓孔位移了~這樣還會不準就真的要找人幫忙了~
還有最好用鑽床鑽~固定好再開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說你不要一次鑽完全部的孔~
每鑽好一個孔塞根牙籤卡住上下2片不要讓孔位移了~這樣還會不準就真的要找 ...

感謝您提供了好意見,

會不準的原因是這樣
每個探針孔徑是1.36mm 而我只買到1.30mm的鑽頭
每個孔都要動手稍微擴一下孔, 因而產生了偏差

想說能否花個小錢找人用CNC來鑽孔比較不會有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 PMMA 指的是甚麼

我是要在5mm厚的壓克力板鑽孔

PMMA 5mm
那 PCB 多厚?, 一共有幾片?, 可以報廢幾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MA 5mm
那 PCB 多厚?, 一共有幾片?, 可以報廢幾片 ?

PCB是1.6mm
各剩一片 需要用來焊接探針套 故不能報廢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是1.6mm
各剩一片 需要用來焊接探針套 故不能報廢

建議從PCB引線到壓克力的探針

另外一個不是很好的方法
探針先裝上去,然後頂到目標的PCB,這樣至少會準一點
然後會晃動的探針母座跟壓克力(PMMA)再點快乾固定,
記得用針來取引快乾液,比較不會量太多造成頂針黏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是1.6mm
各剩一片 需要用來焊接探針套 故不能報廢

沒有多餘PCB那就沒辦法DIY了
找專業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 PMMA 指的是甚麼

我是要在5mm厚的壓克力板鑽孔

PMMA ==> 奇美壓克力(ACRYREX)PMMA

FR4   ==>  FR4環氧樹脂玻璃纖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了好意見,

會不準的原因是這樣

每個探針孔徑是1.36mm ,用1.35mm的鑽頭. 比較適合.
垂直度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了好意見,

會不準的原因是這樣

除了孔的定位精確度問題外

樓主似乎也面臨到 "鑽頭尺寸匹配問題"
剛好沒1.36所以採1.3擴孔
稍看了常用PCB用鑽頭尺寸
1.3mm之後就 1.4mm了
不知樓主是否試過1.4mm (會太鬆 ?)
(太鬆的話上膠,不知可行否。環氧樹脂硬化膠 或3秒膠 或硬質UV膠.....等?)

若樓主是專職工作者
工作上常用到這樣工作模式
且流程想自給自足
或許考慮找PCB鑽頭研磨代工廠
請加工廠幫您將1.4mm鑽頭改造一下
稍微研磨削掉鑽頭外徑1~4條 (0.01~0.04mm)
變成1.36mm外徑尺寸
有自用的專用工具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孔的定位精確度問題外

樓主似乎也面臨到 "鑽頭尺寸匹配問題"

1. 在淘寶有找到1.35mm鑽頭,
2. 我只是退休玩玩 非專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