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 模擬器 APPLEWIN

楼主(2018-01-31):
今天在公司閒閒的, 忽然想到 DINO EGGS 這個電玩, 在網路上發現 APPLEWIN 這個軟體 APPLEWIN DOWNLOAD
還有個網站 骨灰集散地

不過我測了一下, 一直找不到如何控制遊戲的方法~~能執行, 不能玩, 哈哈
有興趣懷舊的大大, 可以下載來玩玩

网友A:
這個我有玩 (版本1.26.2.2) , 不知大大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有玩 (版本1.26.2.2) , 不知大大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耶~~你有在玩啊? 就 DINO_EGGS 這個遊戲, 電腦按鍵不能控制, 也沒有聲音 , 系統是 WIN7
是不是要定義按鍵??我有看他的手冊, 但好像沒太大的幫助

不知道你現什麼遊戲? LOAD RUNNER ?

网友:
引用 楼主:
耶~~你有在玩啊? 就 DINO_EGGS 這個遊戲, 電腦按鍵不能控制, 也沒有聲音 , 系統是 WIN7
是不是要定義按鍵 ...

就 DINO_EGGS 這個遊戲, 用滑鼠操控
作業系統是 WINXP, 設定如下:

其它遊戲的設定也都差不多
Donkey Kong
karateka
Sundog
Beyond Castle Wolfenstein

楼主:
試過了, 只能左右, 跳
上下, 停, 發射, 不行

所有設定都試過了

不能玩也無所謂啦, 只是回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過了, 只能左右, 跳
上下, 停, 發射, 不行

開始時的搖桿選項 APPLE JOYSTICK

這些遊戲真的都是回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時的搖桿選項 APPLE JOYSTICK

這些遊戲真的都是回憶啊~~~

原來要選 Apple Joystick, 謝謝大大

聲音也出來了, 我的選項是用 keyboard (numpad)

网友:
當年就是為了把 Apple II 的磁片上傳到 PC 的模擬器而寫 Apple II 的 RS-232 通訊程式與 Xmodem,
而後就把 232 與 Xmodem 應用在自己產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