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K3742 電視機 無反應

楼主(2018-01-31):
掛機之後連電源待機燈都沒反應...
就拆開來看,發現網路上有零件可以買,但是小弟不知道該買電源板還是主機板?
請高手指導一下,目前插電用三用電表量電源板輸出到主機板的地方,有電壓的腳位只有接近1V
我在猜是電源板掛,上來請大家幫忙推論一下,謝謝!

网友A:
明碁 BENQ SK3742 液晶電視電源燈不亮(無電源)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38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碁 BENQ SK3742 液晶電視電源燈不亮(無電源)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 ...

我用電表量一樣的位置是待機約1V,電容我有請下來用電容表量,容值都正常...

楼主:
剛剛拜讀這篇大作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K3742
小弟也把這 SBR20200 請下來量測,用三用電表量發現第2,3針腳是導通的,這樣是不是就是擊穿壞了...?
我在網路上也找這顆零件,但似乎沒有...不知網友可否幫幫忙!謝謝!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5524205870

楼主:
我是打 MBRB20200 去找,不是打 MBR20200 去找,看來是原作多打了一個B了...
那2,3腳導通是不是就是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 MBRB20200 去找,不是打 MBR20200 去找,看來是原作多打了一個B了...
那2,3腳導通是不是就是壞了??? ...

當然壞了

网友:
樓主! 完修了嗎?

給您請個早安! ..............

楼主:
零件還沒買到,到時會告訴大家,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碁 BENQ SK3742 液晶電視電源燈不亮(無電源)維修實例 - 液晶螢幕液晶電視維修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 ...

哇!答案都出來了!呵呵呵

楼主:
20200零件買來了,用電表量三隻腳都不導通,但是焊上板子後三隻腳都導通,插電還是一樣沒有待機燈...
看來我要直接買電ˋ源板了...

网友B:
踏到鐡鈑 >>>>>>>>>>

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踏到鐡鈑 >>>>>>>>>>

加油 !!!!!!!!!

GG了...正在上網找電源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GG了...正在上網找電源板了

我這有一片良品,您拿舊的交換即可
我這片有修過,但零件是拿拆機料換上,所以您可能要再整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有一片良品,您拿舊的交換即可
我這片有修過,但零件是拿拆機料換上,所以您可能要再整理一下

感謝大大!!! 要在哪自取呢?
為何還要再整理呢???不了解...是還要再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