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作基於Arduino的頻率計

楼主(2018-01-31):
在網路上找到一個  [製作基於Arduino的頻率計,帶LCD屏顯示]的分享文 網址 https://www.cnread.news/content/6019007.html
因為沒有LCD屏 只好將測得頻率傳送到電腦顯示
結果發現最高頻率只能測到25KHZ
另外所測到的數值不太穩定 ,請前輩指教 如何改善不穩定狀態?

网友:
跟頻率有關的,先要有精準的石英。

网友A:
開始取樣的時序,每次都可能不一致.每周期的High與Loow時間取樣可能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始取樣的時序,每次都可能不一致.每周期的High與Loow時間取樣可能不完整.

是的! 取樣時間都會跳動, 應該用程式來去除跳動部分

网友:
讀出的數值大多數都是 14925,這個數值與信號產生器的 15KHz 差異就是誤差,一般 Uno 上的石英振盪器的誤差約為 100ppm 所以這個應用的實用性有待商確。

而最高只能測到 25KHz 又數值不穩定的問題可以先改一下程式也將 Htime 和 Ltime 一起列印出來,再來調整信號產生器的頻率與脈波週期比看是 H 還是 L 讀出數值不穩或是哪個已經達到臨界最小值了。

网友B:
你的信號是正弦波或者方波,是-V,0V,+V或者0V,+V?
輸入電壓位準是多少V?
是否有加入74LS14或者74HC14,MC14584?

网友C:
這個不用改了,玩具級的軟體設計,真要做,直接控制timer capture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不用改了,玩具級的軟體設計,真要做,直接控制timer capture才可

功力不夠,只能玩這個!!  想以去除彈跳方式來改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信號是正弦波或者方波,是-V,0V,+V或者0V,+V?
輸入電壓位準是多少V?
是否有加入74LS14或者74HC14,MC1458 ...

由信號產生器輸出0V +5V 方波

网友D:
這個程式是計算 high 與 low 準位長度。
plusein() 回傳單位為 microsecond~
然後此程式以 loop() 方式設計,且有加上顯示 serial port 的 delay~

(1)以主體 polling 方式設計,會有掉訊號的問題,所以每次計算有可能不是從信號的最開始端計算。
最簡單的方式為連讀2次,去掉前端的可能誤差~

(2)用統計平均法(取10次後平均),或去頭與尾(ex:抓10次,去掉最低的2個,最高的2個,再平均)~

(3)改由中斷觸發後再配合 16bit timer來計算正負半周時度。好處是可以做到不會有損失的信號取樣。(一般人很容易寫出問題,但所有的商業程式必須用這種,這種可以當深論題)~

如果是固定周期的計數。其實把(1)弄好,去掉誤差的發生,再加上(2)統計平均,答案就應該很不錯了。

网友:
all666大~

要不要我上次 demo 的那種7-SEG LED 啊~~
寄個3顆給你玩玩~當顯示器~

网友:
建議~

改成中斷觸發,然後以秒(or 100ms 200ms 之類的單位計數)為單位計數~
缺點就是需要1段固定時間統計次數。
優點就是不需要高效能的timer計算正負半波的長度去計算倒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程式是計算 high 與 low 準位長度。
plusein() 回傳單位為 microsecond~
然後此程式以 loop() 方式設計 ...

要不要我上次 demo 的那種7-SEG LED 啊~~
寄個3顆給你玩玩~當顯示器~

建議~    改成中斷觸發,

謝謝老師!! 請收訊!

我打算先用 選取連續3 ~ 5 次回傳相同的數值來試試,  有空再來找找有關中斷觸發的範例程式來參考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信號產生器輸出0V +5V 方波

把最後的指令delay(500);
改為delay(1000);
再試試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最後的指令delay(500);
改為delay(1000);
再試試看效果如何?

感謝建議!! 我會試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 我會試試!

若是修改後有些作用,頻率也不變,那你可以加大數值看看如2000,3000,算是騙騙我們的眼睛.
你的輸入有加74LS14或74HC14嗎?
原文說能測倒1Mhz,所以你還存在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修改後有些作用,頻率也不變,那你可以加大數值看看如2000,3000,算是騙騙我們的眼睛.
你的輸入有加74LS ...

1. 修改後沒有作用
2. 手頭無此IC 故址將信號產生器輸出直接接到8腳
3. 由程式看來 Htime 回傳值最低為1 Ltime回傳值最低為1, 因此不可能測到1MHZ,何況還有其他DELAY

Htime=pulseIn(8,HIGH); //讀高電平時間
Ltime=pulseIn(8,LOW); //讀低電平時間
Ttime = Htime+Ltime;
frequency=1000000/Ttime; //獲得頻率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修改後沒有作用
2. 手頭無此IC 故址將信號產生器輸出直接接到8腳
3. 由程式看來 Htime 回傳值最低為1  ...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方式,看看穩定度有沒有比較好,頻率50Khz以下.

Arduino Frequency Counter with 16×2 LCD 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方式,看看穩定度有沒有比較好,頻率50Khz以下.

Arduino Frequency Counter with 16×2 L ...

測試結果最高只能測到13Khz
測試數據如圖

剛剛看了一下我的開發粄時序是12.000M , 不知道是否有影響?

楼主:
找到一個範例 使用中斷方式可測到200khz以上雖然有誤差 但是非常穩定 已經適合我的需求了

版上前輩是否有辦法修改程式 ,降低其頻率誤差 此程式就更完美了!!

https://www.hackster.io/moty/frequency-counter-92ec57

网友:
修改程式之前,要先確定你訊號來源的精準性。
上面的數據,應該可以算出12M石英的誤差,再由程式修正。

网友:
我的想法是,Arduino 它很適合單任務、主程式下的直覺式操作模式。
其它超出這個圈圈外的目標與想法,並不推薦。

就像設定好的程式框架。
refer t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ftware_framework

同 7# 兄台的看法。

网友D:
看來一般人還是誤解 Arduino ~
Arduino 提供了一個簡化的東西,不代表 Arduino 就被它所限制~

就像 Arduino UNO ,當然也有 Timer/Interrupt 可以用,覺得 Arduino 提供的效能不足,那就自己去直接寫。
那些東西是給一般常用目的使用,需要特殊考量的,當然另外處理。

网友:
誤差除了由硬體產生,還有些是從軟體運算而來。

數值分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5%88%86%E6%9E%9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一般人還是誤解 Arduino ~
Arduino 提供了一個簡化的東西,不代表 Arduino 就被它所限制~

Arduino 能夠達到這個功能,對一些使用者來說 是很滿意了, 以前為了檢知頻率的上下限,到處搜尋,到處問都無法達到需求,現在由Arduino UNO 這塊板子,不但簡單的達到了我的需求 ,功能也超出了很多, 實在很感謝老師介紹了
Arduino 的使用!!

玩了一個下午得到下面數據, 雖然有誤差 但是穩定度很高(1HZ的變化) ,每1KHZ 誤差為4HZ 也可接受 如要求高 應該可由程式來調整,

网友E:
你把period再乘上1.0037試看看,乘完的值再送進去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period再乘上1.0037試看看,乘完的值再送進去計算。

感謝您的建議, 有空再來試試,  剛剛才拿另一台Arduino  UNO 做比較, 得到與之前那台不同的數據, 猜想是板子上那12M晶振的問題

网友D:
如真的要玩精度,需要:
(1)先使用外部且比較有高精度的振盪源,確保內部參考主頻的所有地方都正確。
需要有量測儀器確定實際的偏差在那裏。
(2)量測值與實際信號值的固定延遲偏差量測與量測,然後加上軟體修正。
(3)內部浮點數/雙精度浮點,全部修改為整數運算。
ex: float , double => uint32_t or uint64_t
(4)任何運算式都需修改為最小誤差的寫法。
ex: (A/B ) * C  =>   ((A * C)*1000 )/B   , 1000 為放大1000倍,可在疊代運算時保留小數3位,最後答案再(加499,如4捨5入)除1000去掉。

你再搞下去,要當儀器玩的話,就是要這樣考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建議, 有空再來試試,  剛剛才拿另一台Arduino  UNO 做比較, 得到與之前那台不同的數據, 猜想是板 ...

另外, UNO上次那顆,應該為 16Mhz 的 XTAL~非 12Mhz

网友F:
要學一樣新東西如果有人帶著玩是最快的,當然若再加上自己埋頭苦練,那假以時日定是有所小成,也期待有一天痞酷網也有較完整的課程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真的要玩精度,需要:
(1)先使用外部且比較有高精度的振盪源,確保內部參考主頻的所有地方都正確。
需要 ...

精密儀器?---> 難喔.....
軟體修正 --> 需要老師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 UNO上次那顆,應該為 16Mhz 的 XTAL~非 12Mhz

那我買到的是山賽版了!  也難怪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一件才95元

能否自行換成16M?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學一樣新東西如果有人帶著玩是最快的,當然若再加上自己埋頭苦練,那假以時日定是有所小成,也期待有一天 ...

非常期待!!  還望WISH大能夠出面邀請前輩開課!!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我買到的是山賽版了!  也難怪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一件才95元

能否自行換成16M? ...

那顆12M是USB介面的,在主MCU附近應該還有一顆16M,如果真的頻率偏差這麼多,ARDUINO系統應該無法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買到的是山賽版了!  也難怪  (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一件才95元

能否自行換成16M? ...

Arduino改裝版是使用USB芯片CH340,搭配的是12MHz震盪子.而原廠是使用ATMEGA16U2(Rev3)或更早期的ATMEGA8U2芯片,搭配的是16MHz震盪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力不夠,只能玩這個!!  想以去除彈跳方式來改改看

它的軟體設計的問題, 跟ARDUINO 無關
不是彈跳造成的
你試試看其他的源碼
https://www.pjrc.com/teensy/td_libs_FreqCoun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來一般人還是誤解 Arduino ~
Arduino 提供了一個簡化的東西,不代表 Arduino 就被它所限制~

舅:
   這就是一般人學 ARDUINO 會遇到的問題,也算是 障璧!! 我就是其中之一!! 沒有深厚的基礎,使用一般的資料庫程式,深入要自己寫的時候,發現許多設定 架構 ... 就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period再乘上1.0037試看看,乘完的值再送進去計算。

經程式修正 得到數據如下

网友H:
早期在 95/XP 年代,不少人喜觀挖MS的藏在kernel裡面的寶,直接call秘密函式來用。
好用嗎?好用的很呢!什麼奇奇怪怪的功能都得搞出來。不過一但改朝換代,此類的
程式就隨之報銷,除非它能不停改板。

Arduino 也是一樣的意思。直接調用 MCU 的 peripherals?當然沒問題,也又不能阻止這種行為。
但,假設今天改成 PIC 或 ARM 甚至 x86 based 等機板,這個程式就不能再跑了。

所以,Arduino 的原意是什麼呢?可以思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程式修正 得到數據如下

以arduino來說這樣的數據已經很漂亮了,取得週期數據之後建議以不同頻率值取不同位數小數點,之後的四捨五入,如以uS為單位,khz取小數點2位,10khz取小數點3位,100khz取小數點4位,mhz取小數點5位,這樣算出的數據會更好看,太多的尾數沒意義,徒增不穩定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顆12M是USB介面的,在主MCU附近應該還有一顆16M,如果真的頻率偏差這麼多,ARDUINO系統應該無法正常運 ...

找到了 好小  只有一個符號 看不出是多少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好小  只有一個符號 看不出是多少MHZ

只要能下載程式,這顆晶震頻率是沒問題的,若是16MHZ跟12MHZ的差異,BAUD RATE誤差太大根本無法下載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早期在 95/XP 年代,不少人喜觀挖MS的藏在kernel裡面的寶,直接call秘密函式來用。
好用嗎?好用的很呢!什 ...

我個人的看法是 ARDUINO是一個商機,一個 產品對於許多想玩軟硬體又懶得動手作板子的人是一大福音!! 平常喜歡動手LAY 板子 或是用洞洞板和接的人當然無差,但是對於烙鐵都不太會用的人要他們焊SMD那可困難多了!! 還有他出了許多應用,雖然價格貴了些,但是還是生意興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個人的看法是 ARDUINO是一個商機,一個 產品對於許多想玩軟硬體又懶得動手作板子的人是一大福音!! 平常 ...

的確 比起8051 容易多了,網路上範例很多可以好好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程式修正 得到數據如下

萬分之一的擾動
表現不錯了
再整理一下發布一下源碼
說不定又一精華貼

楼主:
找到一個範例  https://www.hackster.io/moty/frequency-counter-92ec57  有興趣的人可以參考

因為沒有LCD 我將它稍微改了一下,去掉LCD顯示, 將結果傳到電腦顯示,結果如下

再來就是要DIY增加頻率上下限的設定, 及警報輸出了!

楼主:
有一點感覺奇怪的是程式中並未定義第5腳的用途(剛開始未發覺)
由線路圖才知道要由第5腳輸入測量頻率
再仔細看看 發覺定義在此
     //  counter input T1 pin D5
    OCR1A = 32767;   //32768 counts
    TCCR1A = _BV(WGM10) | _BV(WGM11) | _BV(COM1A0); //
    TCCR1B =_BV(WGM12) | _BV(WGM13) | _BV(CS12) | _BV(CS11); //input pin D5

這就看不懂了,有前輩可解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點感覺奇怪的是程式中並未定義第5腳的用途(剛開始未發覺)
由線路圖才知道要由第5腳輸入測量頻率
再仔細 ...

外行路過的路人甲

這篇您參考看看
Timer interrupts

How to set the PWM-frequency for the Attiny84

网友J:
這裡看到對岸有篇討Arduino PWM 頻率控制的一篇實驗文
不知樓主若用對岸的程式碼來驗證的話,頻率精準度成果不知如何 ?

程式碼下載網頁      arduino-pwm-frequency-library

該篇實驗文的連結
  用arduino作為方波發生器,非常精準,頻率任意可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點感覺奇怪的是程式中並未定義第5腳的用途(剛開始未發覺)
由線路圖才知道要由第5腳輸入測量頻率
再仔細 ...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 ... -328P_Datasheet.pdf
page 13 , TC1 ,PD5

https://www.arduino.cc/en/upload ... _Rev3-schematic.pdf
pin 5 , PD5

楼主:
完成增加頻率上下限的設定, 及警報輸出

网友E:
如果是用1秒計數次數的話,應該把1秒調準一點。

楼主:
感謝多位酷友 前輩 老師 提供意見 與討論,此篇報告到此告一段落,
以後有機會再來試試 基於Arduino 的示波器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裡看到對岸有篇討Arduino PWM 頻率控制的一篇實驗文
不知樓主若用對岸的程式碼來驗證的話,頻率精準度成 ...

開發版可能不一樣,無法執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開發版可能不一樣,無法執行

來日方長
樓主有實踐的動力與目標
或許可以借鏡

祝 找到自己解方
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另一篇對岸的 "Arduino定時器" 解說網頁
內容有整理分類,或許算完整吧!
看看該文內容就好,圖片連結不要點 ...

感謝提供資料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mel-42735-8-bit-AVR-Microcontroller-ATmega328-3 ...

老師   這個資料沒有老師講解 是有看沒有懂!!

楼主:
引用 网友J:
來日方長
樓主有實踐的動力與目標
或許可以借鏡

謝謝!!   努力學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用1秒計數次數的話,應該把1秒調準一點。

沒有精密儀器 就這樣使用囉!!

网友E:
沒有精密儀器沒關系,用你那台訊號產生器,假設1k的輸出,
然後用程式微調一秒計時時間,使計數值接近1k即可。
順便算出你這台的石英大約是多少。

你從頻率*0.9964,這方法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沒有精密儀器沒關系,用你那台訊號產生器,假設1k的輸出,
然後用程式微調一秒計時時間,使計數值接近1k即 ...

如 #38 數據,已經可以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