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剛 ADATA 1200W MODEL(型號):HM-1200 疑似短路

楼主(2018-01-31):
這一顆是痞友徵求要維修的,我想說來個基本檢查,
正面
模組化
經過這測試,未切電,POWER 開關打開,延長線打開,會先亮一下,就滅了,等個幾秒後,就會很快的閃爍,是不是代短路了,
打開後,就密密麻麻的,
有一塊小板
都是散熱片,如果要拆,就頭大了,

電路板,看起來無異狀,

网友A:
所以有觸發試試嗎?很多power上電時都會先送一下電…此時cpu風扇會轉一下,然後就關電的。待機5V有出來嗎?還是要用三用電錶檢查一下110V進來…然後到哪邊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有觸發試試嗎?很多power上電時都會先送一下電…此時cpu風扇會轉一下,然後就關電的。待機5V有出來嗎? ...

power 測試器裝著,在這樣的情況上電,電燈泡會直閃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wer 測試器裝著,在這樣的情況上電,電燈泡會直閃

短路保護用的燈泡如果瓦數不夠, 有時候會有類似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保護用的燈泡如果瓦數不夠, 有時候會有類似的現象!

燈泡瓦數是 60w 的

网友:
不要接燈泡,故障原因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power 測試器裝著,在這樣的情況上電,電燈泡會直閃

燈泡直亮表示POWER內的元件有短路了,千萬不要輕易嘗試直接通電測試,災情一定會擴大 !
應該先找出短路點才是.........

网友:
這台基本上有一塊+5sb小板也提供內部電源,然後可將板子看成是兩台輸出+12v的電源,然後是各有一片+3.3v跟一片+5v輸出小板,再來是一塊電源監控板

你可以先查pfc電路跟+12v電路看看

网友:
power現在越做越複雜,為了提高轉換率但耐用度越來越差,一顆850w的power銅牌的一年送修兩次

网友:
之前有遇過一顆Power, Power是好的, 但接燈泡時反而會反覆的啟動!
剛好有回收到一顆100W的燈泡, 改用100W的燈泡才沒反覆啟動的現象!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04-1-1.html
這一篇可以看到關於燈泡動作的討論!

网友:
這是正常的現象 !

如果是很亮 (全亮) 恆亮 ,  這就要注意了 !!

可以移除燈泡直接加個保險絲再測試看看 !!

搞不好是正常的哦 !!

网友:
很多延長線都有無熔絲開關…有短路會跳~說不定整流的電路穿了~真的有短路也不一定~有ESR表就可以像wish大查短路一樣~把壞了的二極體換了就好了?

网友:
有短路,保險絲早斷了,就大膽的直接通電,看有無5vsb!
ps:不要有事沒事,一拿到電源就串燈炮,是有開始更換到內部元件後,
才串燈炮,才有意義啊!

网友:
帶有APFC電源在啟動時,因為要對APFC電路升壓電感充能,這時電流會很大,會讓防燒燈泡大亮,並造成電源端壓降,然後BOP(壓降保護)動作,電路停止升壓工作,燈泡熄滅,電壓又恢復正常,然後電路啟動,一直無限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