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迪爵 125 無法發動, 詢求幫助那根線斷掉或接頭沒接好

楼主(2018-02-01):
物件: 光陽 迪爵 125   機車

已知客觀條件:
1. 用電無法啟動機車, 無任何聲音 , 任何機車按鈕皆失效,
2. 腳踏發車, 只有大燈, 遠近燈可以使用, 其它按鈕皆失效,亦無聲音
3. 該車的電瓶有電 約 11.88V  ,  亦拔過他車 12.5 V 的電瓶來試著發動, 亦無效
4. 機車電瓶保險絲,正常無熔斷,三用電表測試是可通電的

內容:

原本這台老車是正常使用的, 除了有個老問題, 就是有時候騎一騎 會有 達~達~達  的聲音(類似打方向燈的聲音),排除是前車輪卡到車殼的問題
懷疑可以是方向燈的那個原件故障 or  電線裸露 接觸不良之類的~     就拆殼的時候用力了一點, 斷掉一條線

這時馬上試著用電發車, 除了 方向燈 /大燈之外,其餘按鍵皆是正常的

當我把斷掉的地方重新焊接好 (這個地方,應該是跟電線有關的線路, 可過電時會熱熱的)
變成用電發不起來車子了 (所有按鍵皆失效), 只好改用腳踏發車,  結果變成 只有 方向燈/大燈 有作用, 其餘按鍵皆失效
(ps: 我又懷疑我可能是焊錯線了, 但....   只有這條線是斷掉的)

由於都是用電火布包著, 就一條一條的拆, 可能就是這樣, 不知道那個地方應該又被我動到了....
(懷疑又是線斷掉之類, 但目測找不到)

請問那位大大 可以給我指示下一步 維修的方向嗎
(我原本是想把 方向鍵 之類的,用三用電表量一下是不是斷掉, 可是想想又不對, 因為好像是沒過電導致的問題,)

网友:
可過電時但會熱熱的 表示應該有地方短路 需要用電表分段量測
另外 啟動馬達也應該要檢測一下 電發不起來有可能是啟動馬達或電發按鈕有接觸不良的情況

网友:
起動馬達,火星塞,你會撿查嗎
鎖匙的電線,有斷掉嗎

楼主:
如果是啟動馬達有問題的話 (電瓶正常) ~   應該在鎖匙 on 的時候,  方向燈 / 喇叭 應該會有反應才對
暫時先排除這個有問題  ~

如果是腳踏發動,大燈才有反應的話 ,  理論上應該是從行進中的馬達獲得電源
靜止的狀況下 (鎖匙on) ,  大燈卻無反應 (電瓶正常) ~    我還是先假設應該某條線路有問題, 導致無法從電池中獲得供電

初步做法:  先  one by one ,  測測是否有接線是否有短路  (感謝 win00 大大提供電路圖)

网友A:
姑狗有線路圖 豪邁迪嚼通用
看到整流器這樣接證明很久以前就有問題
良心建議 想再戰五或10年就車身線路換新
已經要火燒車的徵兆了 不然就是整個線組拆下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姑狗有線路圖 豪邁迪嚼通用
看到整流器這樣接證明很久以前就有問題
良心建議 想再戰五或10年就車身線路換新 ...

我爸留的老車 (很少騎),  不想花錢修了 ~
我自已倒是有一台好一點的車在騎,  修的好當備用車
修不好  也只好賣掉了~

但 ~ 我還是覺得學個技術也不錯的~   雖然沒靠這個當飯吃,但能靠自已解決問題
才會不知不覺又多了一項專長, 多學一點東西 ~   總比什麼都不懂來的好

提外話,  可以花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如果口袋深的話,應該也不會想研究這麼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爸留的老車 (很少騎),  不想花錢修了 ~
我自已倒是有一台好一點的車在騎,  修的好當備用車
修不 ...

只好拆下一條一條檢查了

网友B:
鎖頭4條線,包含鎖頭焊點查一下,您應該是鎖頭12V電源線斷了

楼主:
發現一篇可能有幫助的文章 =>  轉載自 https://www.ptt.cc/man/biker/DCE0/M.1298998538.A.AF1.html
紅色的部份  ~  應該跟這次的故障有關, 主要是描述一些 機車啟動的內部作業流程

部份截取 :

Part 1:
很多人很怕電系 (包含車行),因為電系是整體性的,一個環節出錯

會導致其他零件出錯,而等到症狀出現時,永遠都是 " 發不動"

要判斷電系問題前,要先對電系有基本瞭解

以電啟動系統來說

位於右把手開關上的電發按鈕,按下後,將電力訊號送至啟動繼電器

啟動繼電器作動後,將大電流接通給啟動馬達,啟動馬達轉動,帶動引擎運轉發動

從電的角度來看

要分成兩個迴路

一是小電流訊號,由電瓶正極出發,先經過保險絲-->鎖頭開關-->右把手電發開關-->

煞車開關-->啟動繼電器(訊號接點)-->負極(車台)-->電瓶負極

作動的目標是啟動繼電器。

第二個迴路是大電流,一樣由電瓶正極出發-->啟動繼電器(大電流接點)-->啟動馬達

-->負極(車台)-->電瓶負極

Part 2:

先看小迴路好了,一個電迴路,只要其中一個環節斷掉,整段就不會作動Part

所以如果小迴路上有任何一個零件或線路斷掉,結果就是按電發會"完全沒聲音"

那要怎麼進一步判斷問題點?

開電門,如果全車電系完全沒反應,燈不會亮、喇叭不會響

表示電力完全沒接通

這時優先查保險絲是否燒斷,如果斷了,換一根上去。

如果一換上去又燒,表示車上有線路短路,這時要先抓出短路點,修復後再換新的保險絲

如果保險絲沒燒,那問題多半在線路斷掉、接頭鬆脫。也可能鎖頭壞了(少見)

如果開電門,電系有反應,但是按電發"完全沒聲音"

那就可以先排除電瓶系統跟全車電力系統的問題

朝電發鈕跟煞車感應開關去查

如果按左煞車按電發都沒反應,按右煞車就沒問題,這麼明顯的狀況就不用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鎖頭4條線,包含鎖頭焊點查一下,您應該是鎖頭12V電源線斷了

今天檢測很多遍 , 最後用了最穩的方式測

目前只有檢測完,鑰匙的部份

1.   三用電表轉 二極體檔位 (嗶嗶叫檔位)  ,  機車的鑰題調到關閉檔位 ( 即 龍頭被鎖住的檔位)

2.   用裸線的方式  (先鬆脫掉正極、負極與電池接觸的線材, 讓線材不接觸到電池),    直接量測  「要測的端點」+ 「正極 or 負極」

3.  目測 (焊點正常) +三用電表  (量測)  =>  有量到都會嗶嗶叫 , 代表線材是沒斷線的

ps:下面圖片,只要有顯示 正極 , 負極    都代表線材是無斷線的
=======================================================

网友C:
我也是迪爵125,一直在網上學習,到最後拆修了半台車很難得的經驗!
有把線組全部拆掉整理,照著線路圖摸索一段不算短的時間!
終於也完整的接回去!當然也遇到問題!根據你描述的狀況
懷疑啓動繼電器有沒有壞!我會先讓啓動馬達能轉動再說!
印象中我機車啓動繼電器壞了,其它的車燈的功能是不正常的!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B:
已知客觀條件:
1. 用電無法啟動機車, 無任何聲音 , 任何機車按鈕皆失效,
2. 腳踏發車, 只有大燈, 遠近燈可以使用, 其它按鈕皆失效,亦無聲音

您的症狀偏向電池回路斷路,紅線是電池-主開關-啟動開關-煞車燈開關回路

不過Q大有提示,最好換線組,對您來說材料不貴,對您來說施工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客觀條件:
1. 用電無法啟動機車, 無任何聲音 , 任何機車按鈕皆失效,
2. 腳踏發車, 只有大燈,  ...

進度中斷~  最近 修到 電瓶沒電了~     只好買個電瓶充電器 來充電
問一下  請問如果要更換你講的池回路線材, 請問叫什麼名字 ~

如果我最後修不好,其實早就有打算買一組線材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迪爵125,一直在網上學習,到最後拆修了半台車很難得的經驗!
有把線組全部拆掉整理,照著線路圖摸索一段 ...

....  雖然我第一時間是排除 啟動繼電器壞了~
但根據我上網查的資訊, 如果可以有噠噠聲是正常的

但 電瓶目前沒電(電壓不足),  我後續會再測測看的~    有測試也比較了解那個零件是好的

网友D:
我的是 HONDA Airblade 2008
他上了年紀 有個搞笑的脾氣 可踩發
而電發時 握把手而拇指自然下斜按時  啟動馬達 只有噠噠聲  像電池無力般  發不動
然後改個方向 拇指略帶勾上的方式按  就能發動了

我這個開關還在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進度中斷~  最近 修到 電瓶沒電了~     只好買個電瓶充電器 來充電
問一下  請問如果要更換你講的池 ...

請您到材料行問或是上拍賣網站用關鍵字"迪爵 線組"搜尋

有時候全新線組比較好施工,就是全車塑膠殼脫光光,舊線組先脫離線夾,新線組夾好後,一個一個插頭更換

塑膠車大多插頭有防呆,不然就是對電線顏色,相同顏色相同位置一公一母接上就好

网友E:
看你量的好亂啊~~
先量鎖頭插頭 . 線色
紅 - 電瓶正
黑 - 電源正極開關
黑/白 接CDI 黑/白
綠 - 電瓶負極

先把基本的 喇叭 / 方向燈 / 方向燈 / 煞車燈 搞好在管發動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量的好亂啊~~
先量鎖頭插頭 . 線色
紅 - 電瓶正

黑 - 電源正極開關     =>指的是什麼
^^^^^^^^^^^^^

我有量過~  如下
紅(電瓶正極) 黑(電瓶負極) 黑(電瓶負極) 綠(電瓶負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 - 電源正極開關     =>指的是什麼
^^^^^^^^^^^^^

紅 - 經保險絲接到電瓶正極
黑 - 經過鎖頭 開或關導通或斷開電源正極
      (鎖頭ON  紅跟黑線是通的)
      (鎖頭OFF 紅跟黑線是斷開的)

黑/白
(鎖頭OFF 跟綠線是通的)
(鎖頭ON  跟綠線是斷開的)

線色   紅 - 黑 - 黑/白 - 綠  不是 紅 - 黑 - 黑 - 綠

网友F:
k大:

電池正常時,直接將啟動繼電器兩個螺絲短路看是否有啟動,

家裡都買山葉勁風光,均是啟動開關接觸不好,除鏽再加學姊接點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k大:

電池正常時,直接將啟動繼電器兩個螺絲短路看是否有啟動

是也我上一台光陽100也是這個啟動繼電器壞掉
所以起動沒反應

网友:
在鎖頭旁邊的一團線路~
因為長期龍頭旋轉的原因~
可能會有斷線~
空中接頭的pin氧化也會有接觸不良~
我的車三冠王跟迅光都有這種問題~

网友:
GY6 電路系統查修觀念

黑=鎖頭正電
紅=永久正電
黃=照明線圈交流供電
綠=負電
綠黃=還記得使是......熄火 線 (有錯請糾

大燈+小燈=吃交流電
方向燈+喇叭+剎車燈+油表=吃鎖頭正電
啟動馬達+啟動繼電器=一個經過繼電器後接到電瓶 一個吃經過啟動開關 剎車燈開關的鎖頭正電

2:腳發正常但 無照明 方向燈 ="黑線電源可能已經出包",但你鎖頭開關正常 故可讓cdi接通 腳踩點火發動

3:至於電瓶 你腳踩發動後 三用電表轉到DCV 直接量電瓶 應當要上升12.8~13.1DC 如果沒有 代表整流器或電盤出來那線路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k大:

電池正常時,直接將啟動繼電器兩個螺絲短路看是否有啟動,

(在機車上測) 鑰匙ON,直接短路 啟動繼電器最上方的2顆突出來的銅柱, 會爆出火花 ,但無噠噠的聲音
(PS: 重新把接觸點用砂紙及螺絲  各接觸點打磨,再發動,亦無任何反應。)

正式的做法,(拔下車來測) 下圖的線路位置,接上 12V 電池,  裸測, 會有噠噠的聲音
代表啟動繼電器是正常的

网友:
樓大
機車設備負載只有方向燈/大燈/喇叭/高壓線圈/啟動馬達,新的電子儀表幫浦/電腦/感應裝置(更高儀表檢測)

有沒有供電或斷路,12V活電作業很好查(並接),一顆燈泡二條線(+-)就會顯示,逐步送電逐線(接點)有無過電只要是12V,自會知道哪個該動作哪個漏了。

至於何處短路或漏電就稍微麻煩(串接),建議要快就用鉤表逐步送電逐步勾線有無電流通過。
最基礎要分清地線與火線。

楼主(2018-03-03):
2018/3/3 update

目前遇到的問題:  車子已可順利發動,惟獨方向燈的按鈕(有過電 12V)但無反應, 問題應該是出在未焊的這條黑線
(黃色圈圈的部份,已量測電壓為 3v) 有大大知道這根黑線要焊到那裡嗎

ps:  已量測前機殼上的左,右實體方向燈,12V 的電源線有到位
ps:  前、後方向燈均無反應
ps:   大燈正常,喇叭正常,啟動鈕正常

前情提要: (留個紀錄給以後有需要的人, 參考一下)
之前車子發不起來,斷掉了一根線 (就是目前的黑線) ,導致完全無法啟發機車  (啟發鈕無動作)
結論就是, 上圖  紅色圈圈的線  (12V)   和   黃色圈圈的線 (3V)  ,小弟把這2個焊在一起了
因為迴路電壓不同,導致短路,然後保險絲燒斷 (小弟我也換過N個了)

期間找過啟動繼電圖 (在機測無反應,應該是當時的電池的保險絲燒掉了, 後來拔下來到桌上測是正常的)
用三用電表測 (鎖匙 on 的狀態下)  測 嗶嗶叫的檔位     =>  錯誤的示範
正確 = >應該是 撥到 直流電壓 20v 的檔位,  去測有無電壓   ,有正確的電壓代表線路正常  (一頭接你要量的線路, 另一頭接電池的負極)

用電表嗶嗶叫的檔位, 會有2個問題
1.  你不知道電壓正確嗎, 雖然機車幾乎都是12 V  , 但如果是接觸不良的話,就不一定是12 V了
2.  因為線路是從電池的正極 ->   繞一圈 ->  回到電池的負極,  所以我做白工的地方就是 ,我要測的線 ,理論上和電池的正、負極相通
實際上怎麼量  都只有和負極相通,   表代我正電出問題了
但我之前是鎖匙 off 的狀態下去測的,   我有先測過電池的保險絲是正常的 (雖然燒過幾次,我以為是其它的問題,也換新的了)
anyway 糾結在正電的問題很久了, 連啟動繼電器都在這時測的

結果~ 今天又回到最初點,重新檢查電池的保險絲又燒斷了,  把問題回歸原點,   我想可能是當初一開始用猜的焊接出了問題
果然, 把焊過的點解開, 換新的保險絲 ,車子就順利發動了
這時去量電壓,才知道焊錯的黑線是 3V     其餘的是12V , 導致電池的保險絲燒斷 N 根

楼主:
update 2: (更正)

1. 本來早上量那根黑線(黃色圈圈起來的部份)只有 3V 的電壓,   下午再量變 12v 的電壓 (正電)
2. 前機殼上的左,右實體方向燈,無電壓   (不過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8/3/3 update

目前遇到的問題:  車子已可順利發動,惟獨方向燈的按鈕(有過電 12V)但無反應,  問題應 ...

我想可能是當初一開始用猜的焊接出了問題....

我想維修觀念可能要修正一下,對於電源線不能用猜的方式去接結,輕則燒保險絲,重則會有短路起火的疑慮

楼主:
20180315 update     完全修復~   方向燈功能已可正常使用

之前第一次用猜的, 把紅圈和黃圈 的地方  焊起來導致  無法正常啟發 (此時會燒掉機車的保險絲)
第二次, 把 黃圈 從紅圈的地方 獨立起來, 可啟發, 但導致方向燈完全無作用  , (此時已知黃圈帶12V 正電) (紅圈此時不帶電)
第三次, 把紅圈中的 那條紫色標示出來的線 (紫色的線是從方向繼電器拉出來的線), 和黃圈 連接起來,    最後機車就可正常使用了
ps: 由於整個方向燈沒電,所以我查線圖後,只要方向繼電器有電, 方向燈的按鈕開機就有電了

心得
1.  機車線路原則上,在鑰匙on的時候,應該是帶 12v 正電  (代表廻路是通的 )
否則代表線路是不通的

2. 多用google 找資料, 了解機車可能壞的點及構造,  像我就找到了 機車  啟發的線路流程圖,  會比較有概念一點

3.  找痞酷網的大大們發問, 只要肯問 ,很多人會給予很多幫助 ,   像有位大大就提供給我機車的整體線路配置圖
而且,很多好心人也會提供經驗, 對於沒經驗的我來說,可以有地方下手

4. 過到問題解決不了,  還是回到問題的原點,重新思考解決的方式
像我從頭到尾都接錯線路了,  從一開始不知要怎麼量正電 12v 之類的,
多多嚐試,要花很多時間 ~   也不一定會成功, 但學會就是你的

記得有最壞的打算,修不好就當學經驗, 然後旁邊放個滅火的, 如果電路接錯有可能過熱起火
雖然用到的機率不大 (有保險絲擋著) , 但還是多做個準備比較心安

网友(2018-04-07):
  机车电路老化是最头疼的问题。楼大这么一搞,无缘无故多出来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想想都头大的。如果有维修手册的话,上边有接线图的。
  帮不上忙,顶一下,让同好指点迷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 HONDA Airblade 2008
他上了年紀 有個搞笑的脾氣 可踩發
而電發時 握把手而拇指自然下斜按時  啟 ...

那只能说这“开关”接触不良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