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改無線傳輸

楼主(2018-02-01):
無權://發表外部.pololu.com/docs/0J40
這裡買了一個機器人控制模組,但她需要插上USB做一些調整及寫入動作,
有辦法把這個USB改成無線方式嗎?因為電路板埋在機器人裡面想改變動作很麻煩

有這種模塊可以買來DIY嗎?

javascript:;

网友A:
找看看機器人模組上面是否有 TTL TX/RX 接腳, 若有就可使用藍芽模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看看機器人模組上面是否有 TTL TX/RX 接腳, 若有就可使用藍芽模組

大大!上面確實有TTL TX RX接點,上面那個貼圖也有顯示。
藍芽模組接點輸出也是接TX RX這兩個接點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上面確實有TTL TX RX接點,上面那個貼圖也有顯示。
藍芽模組接點輸出也是接TX RX這兩個接點嗎?

你可參考這個網址

HC-05與HC-06藍牙模組補充說明(一)

內容有藍牙模組的介紹及使用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參考這個網址

HC-05與HC-06藍牙模組補充說明(一)

感謝幫忙!
看來又有的螫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