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JET S 更換 火星塞蓋 其它車也是可以用這個方法的

楼主(2018-02-01):
車主是同一人,但是處理的時間不同,晚上才叫我,這台火星塞蓋,騎一騎會跳出來,然後就不發動了
所以這兩張通用一下,證明車型
打開這個蓋子,有5顆螺絲,
打開就是這樣,
這就是火星塞蓋,斷掉那一條,先不要理它,
因為後來的三陽機車,火星塞蓋,都是黏住,所以要剪掉,
這是新的,雖然型號不一樣,但是已經火燒屁股了,很急著用,先用了
其實也還好啦,角度差一點
這是新的,我想照一裡面一點,但是照不到,
裡面其實像這顆螺絲,有牙的部分,新買的這一顆火星塞蓋,要用轉的進去,轉緊(只是叫你轉緊,沒有叫你轉到滑牙),然後再插回去,要插到底,
再把所有東西鎖去,就行了,試車去了

備註:這一次是緊急處理,所以是用這個方式,以前是有聽說過 ,要整條換掉的,但是材料很貴,因為早期化油器的時代,也是都這樣用轉的,
到噴射時代,三陽都黏住的,問機車行也說,要整條換掉,要不然會 "不順" ,~~~~~~~以上 提供參考。

這地方是會電人,處理的時候,鎖匙不要開電,手摸這地方,按發動

网友A:
我發現你的呼吸管怎麼沒接
汽油慮心也外接挺特別的 還有二次回收系統
我測試他有沒有漏電都是用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你的呼吸管怎麼沒接
汽油慮心也外接挺特別的 還有二次回收系統
我測試他有沒有漏電都是用手摸 ...

是說這一條嗎,晚一點,再來處理,先讓他這樣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發現你的呼吸管怎麼沒接
汽油慮心也外接挺特別的 還有二次回收系統
我測試他有沒有漏電都是用手摸 ...

總算在汽車材料行,買到比較合適的油管了,因為原廠買不到,只好先這樣將就了,

网友:
現在噴射高壓線圈是要整顆換
比較節儉的就是換頭+填膠
北部很潮濕~~內部都長出銅綠了...
要拉轉時就像斷油般吹不上去
一顆約1500左右
(後來有拆解看內部...構造就像變壓器一樣!! 線蕊也爛到可以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