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 V37ECGI 開機後馬上花屏

楼主(2018-02-02):
這台大同已經有點年紀了
2006年出廠也沒有HDMI
一開機畫面正常顯示
只有顯示的字型旁有異常的亂碼
過幾秒馬上全畫面花屏

背板型號

背面

視訊盒先脫掉

測試畫面依然花屏

電源板

補拍主機板

一開機有出現大致算是正常畫面
先抓一下主機板輸入電源
第一顆穩壓後
拍好才發現地線沒夾好

第二顆穩壓後

看來電容都已經失效
兩個電容換完波形相當穩定

開機試試看
有畫面了

完修

老電視就沒再花時間掃電容了
先這樣用吧

网友A:
看起來還不錯,最好是把電容都換掉,不然改公板可以使用比較久,公板就有HDMI,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還不錯,最好是把電容都換掉,不然改公板可以使用比較久,公板就有HDMI,恭喜完修 ...

目前是不考慮改公板,畢竟已經使用十幾年了,這台可能在剛引用HDMI的階段,有留輸入源選項,卻是沒有端口可以輸入

网友:
高超技術 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厲害了,恭喜完修~

网友B:
很好奇.換起來的電容如果用指針式三用電表跟ESR表檢測結果會如何~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經驗!

网友C:
禮拜六下午拿到客人的32吋老液晶,心還在掃電容跟改公板擺蕩,聰明兄倒是讓我的腦袋激盪了一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換起來的電容如果用指針式三用電表跟ESR表檢測結果會如何~

這幾顆都丟掉了,下次再留下來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禮拜六下午拿到客人的32吋老液晶,心還在掃電容跟改公板擺蕩,聰明兄倒是讓我的腦袋激盪了一下 感謝

老電視我不愛改公板,改好用一陣子背光或其他地方又有異常,很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