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L4246TRE無待機紅燈零件代換求助

楼主(2018-02-02):
請前輩幫忙,此LDO(UD42)印字1206無1.15v輸出,請問是否pin to pin的可代換~~~謝謝

aUd42

aUd42

网友:
我剛好也有一台故障機,有待機紅燈但就是不能開機,會不會跟你這台一樣的故障點呢?

楼主:
我也還在找,應該是dc to dc線路有零件老化,reset 線路換過沒差

网友:
Vout對地阻抗?

楼主:
LDO 46 ohm ; PCB 5xx ohm

楼主: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sn105125.pdf i這個不知能不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