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益][Nas][Accusys][PCIE][ACS-62000RE Ver1.0]上機系統抓不到

楼主(2018-02-02):
第一次發文,如格式有誤,請多多海涵,會儘速修正。

上機似乎不過電,裝置管理員完全沒有驚嘆號。

請問我該如何查起呢?因為感覺零件並不多,所以把電阻、電容都量過一次
發現圖中C58、C60、C70、C72 電容沒有反應

C51、C57 電容沒有反應

接下來小弟是要請下來替換過在上機嗎?還是要查晶片是不是也有問題?

A

B

C

D

网友:
你先去找金手指定義,然後檢查一下前面這段供電的pin有沒有阻抗過低的問題....後面那段
是PCI-E X4訊號~~~

楼主:
收到!找了PCIE x4的PINOUT, 我等等來看金手指往回查線路並量測看看。

网友:
先檢查卡的供電~~再確認時脈訊號...

卡的供電....勢必會把+12/3.3V轉換成各晶片運作所需的電壓,確認這些元器件
正常。其次是時脈訊號.....應該在卡背後會有時脈產生晶片OSC...至於pci-e x4
假如~這部分有問題會造成pci-e通道減少(如4X的通道會少甚至沒有~機會很小)
,通道是兩條訊號一組,透過一顆SMD MLCC耦合,MLCC用歐姆檔位去測量時
不可以有電阻值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