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日立冷暖氣機 除溼時除溼過頭仍不停

楼主(2018-02-03):
日立冷暖氣機 除溼時除溼過頭仍不停
比如設定60%
除溼到了40%以下仍然繼續除溼
這個問題其實擺很久了
我懷疑是溼度感測元件出問題
但是不確定是哪一顆跟規格

我猜是白色這顆

請問是白色這顆還是黑色這顆?
網上看兩種形狀都有溼度感測器
白色這個形狀的有50K 45.8K歐姆 at 25度50%

日立服務站問過
原裝空調這塊板子要二千多塊還要等
自己換元件試試

网友A:
白色SS831就是溼度感測器

將溼度感測器銅箔用酒精擦亮後烘乾試試看

另外機板背面檢查銅箔是否有發黑氧化,順便也用酒精擦一擦後烘乾試試看

必要時可上傳背面照大家診斷一番

黑色BZ  是蜂鳴器

楼主:
感謝
是不是意思是這個溼度感測器其實很不容易壞
檢查看是不是銅箔或接腳氧化
導致電阻值有誤差?

我找時間重新拆機時再檢查一下

网友B:
  你是否跟服務站表達錯誤,這一塊沒甚麼零件的小基板,怎麼會二千多塊 ?
會不會誤以為是主板,還是你問的不是原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跟服務站表達錯誤,這一塊沒甚麼零件的小基板,怎麼會二千多塊 ?
會不會誤以為是主板,還是你問的不是 ...

朋友剛好去服務站要拿東西
我就發照片給他請他問價錢
得到這個答案
Q__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SS831就是溼度感測器

將溼度感測器銅箔用酒精擦亮後烘乾試試看

溼度感測器都不能用溶劑或液體擦拭,
表面有一層物質做為溼度感測轉換為電阻變化,
用酒精擦過就絕對沒救了!

网友C:
白色這個形狀的有50K 45.8K歐姆 at 25度50%

請問
阻值您用甚麼測試器測出來的 ?

怎麼測量的(拆下量測/還是電路板上值接量) ?

网友:
濕敏電阻 文章參考
http://www.dianziaihaozhe.com/mulu/zhuanti/yuanjian/1700.html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38911.html
有看到這句@@=>濕敏電阻的優點是靈敏度高,主要缺點是線性度和產品的互換性差。

露天看到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32096690

HR202濕敏電阻
特性參數            (at 1kHz) 單位:歐姆

工作範圍              20…95%RH 0…60℃

供電電壓              1.5V AC(Max 正弦波)

工作頻率              500Hz…2kHz

額定功率              0.2mW(Max 正弦波)

中心值                (at25℃ 1kHz 1V AC 60%RH 正弦波) 31.0kΩ

阻抗範圍            (at25℃ 1kHz 1V AC 60%RH 正弦波) 19.8…50.2kΩ

濕度檢測精度      ±5%RH

网友:
如果是除溼機顯示溼度40%以下
這個應該沒壞吧~
應該朝主板檢查~

网友:
主板上的繼電器檢查一下,可能是接點黏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否跟服務站表達錯誤,這一塊沒甚麼零件的小基板,怎麼會二千多塊 ?
會不會誤以為是主板,還是你問的不是 ...

日立變頻冷暖氣機單價應該不低
或許這種報價水平,
是不想打壞自身產品的等級價位
也順便柔性拒絕消費者,
逼消費者交由公司處理 或 換購新機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立變頻冷暖氣機單價應該不低
或許這種報價水平,
是不想打壞自身產品的等級價位

最討厭就是這樣,
前幾天維修耳溫槍把紅外線偵測的FPC拔掉...
原廠好像要1200的價格...因此作罷(還想不到怎麼取出sensor跟怎麼裝回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日立變頻冷暖氣機單價應該不低
或許這種報價水平,
是不想打壞自身產品的等級價位

雖說日立家電比起台廠,品質上明顯好很多,但還不到這種能坐地起價的程度。

前一陣子有人拿了一片除濕機的機板,問我的意見。我接過來正面看兩秒反面看半秒,
直接問這間那牌的?「日立」「啊?」「日立」「……」然後直接翻過機子看它使用的
壓縮機,當場我臉就塌下來了。

只是感覺到很遺憾,現在要找個水準以上的一般家電,居然是這麼的困難。沒有什麼
永遠不倒的神話,只是什麼時候會發生的問題罷了。

不過至少,它還知道在基板四週用馬口鐵整個包覆起來。原來這些人也會怕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雖說日立家電比起台廠,品質上明顯好很多,但還不到這種能坐地起價的程度。

前一陣子有人拿了一片除濕機 ...

11樓的 "等級價位"
應該改成 "價位等級" ,比較貼切

品質下降主因
拜 降成本 & 全球化製造趨勢所致
職人精神早消失的差不多了

家中有部超過25年的早期日立窗型冷氣
鋼板無鏽/塑料完整無脆化/運轉安靜
反觀後期陸續添購的
相同品牌,不同型號的機器
卻很少撐過7年,通通快速故障報廢的表現,差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這個形狀的有50K 45.8K歐姆 at 25度50%

如果要量電阻 肯定要拆下來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量電阻 肯定要拆下來量了

問怎麼量阻值這問題
是因為
看了大部份的濕敏電阻datasheet文件
都是建議 LCR 儀表 去量阻值
而不是萬用表量測
您用的是哪種儀表偵測的 ?

至於量測當下,
怎樣控制不同濕度背景值,
來量出濕敏元件阻值
這也蠻好奇的

隨機附個datasheet
參考看看

172.98 KB, 下載次數: 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怎麼量阻值這問題
是因為
看了大部份的濕敏電阻datasheet文件

原來事情不像我想的那麼簡單
買不到原來的元件
就沒辦法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問怎麼量阻值這問題
是因為
看了大部份的濕敏電阻datasheet文件

請問之前團購的電晶體測試儀可以代用Lcr表嗎,小弟都拿來測電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之前團購的電晶體測試儀可以代用Lcr表嗎,小弟都拿來測電容阻值

好像不行
要另外作輔助電路協助(甚麼橋式迴路..甚麼的)
然後才有機會搭晶體測試儀量測

這要請其他高手前輩解答
小弟擠不出學問解釋這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