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HP 4263A LCR meter 開機沒畫面

楼主(2018-02-03):
前幾天開機一陣子後要使用時卻沒畫面了,一開始重開還能用;後來就變開不起來了

先來張外觀照
打開後先檢查了電源是否有進去

查到橋式有電源但紅圈處板上標示的三組電源都沒有:±12V與5V
所以就將旁邊黑色那個DC-DC conv unit 拆下來看看
結果果然是上面的幾個電容漏液了
最後將DC-DC conv unit 上面的電容全換掉後就可開機了,撿到軟的啦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這機器真不錯!!

网友:
題外話,問個問題

一部機器損壞情況
若都只侷限於電解電容的壽命限制而停擺待修
未讓災情擴大損壞其它元件
那這樣的電路設計算不算是一個好的設計
(有設計好停損點,斷尾求生 ? )

网友:
修好又省了不少小朋友,真是不錯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讚!! 這個回原廠沒花幾萬元是爬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