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Kolin 歌林 KJ-801B 除濕機 無法除濕 無故障燈號

楼主(2018-02-04):
Kolin 歌林 KJ-801B 除濕機 無法除濕 無故障燈號

故障情形 : 無法除濕 無故障燈號

銘牌 :

全機正面 :

全機背面 :

插電測試 5分鐘後 功率一樣沒變 只有51W耗電 因壓縮機沒啟動 所以耗電省 :

拆機要將提把先拆下 將紅色框內壓片往內頂入 在將提把往後退出 兩邊都有 :

拆機後照圖 :

紅色框是滿水位開關 藍色框黑色盒內是壓縮機過負載開關與壓縮機啟動器 (先不拆 ) :

主機板正面 :

主機板背面 :

上面控制板背面 ( 不關控制板 所以控制機板沒拆 ) :

插電運轉5分鐘後 測量輸出到壓縮機的電壓 0V ( 主機板沒輸出電壓給壓縮機 ) :
為何要5分鐘後在量電壓 或先插上表棒等5分鐘在看電壓 因大部分有用機板控制壓縮機的都有3分鐘壓縮機保護裝置 :

量測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啟動電壓 有 DC15.8 V 正常 有連接到 Q2 的 C極 會量這腳位因有經過繼電器 能知繼電器線圈有無損壞 :

量測 Q2 B極電壓 有 DC 0.78 V 正常阿 最低要 DC 0.6 V 以上電晶體才會動作 :
奇怪了 Q2有觸發啟動電壓 那 C極電壓為何沒通到 Q2 的 E極接地 構成迴路
那不就是 Q2 GG了

Q2 是用 2SC945 當繼電器的 DC 電源開關用 ( 紅框處 ) :

既然是當繼電器的 DC 電源開關用的 那就隨便拿一顆 2SC 的電晶體 (三極管) 代上 :

換後重新上電測試 3分多鐘 供給壓縮機電壓出現了 AC 121 V 壓縮機運轉了 :

有看到主機板焊錫有的快脫焊了 焊點沒幾個 所以全版補焊 :

更換的零件 右邊是壞掉的 用左邊那顆替代

完修 ( 賺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