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宇鋒 YF-370A 三用電表 摔到地上陣亡,請問有可能是哪個元...

楼主(2018-02-04):
買了26年了,網上查詢竟然還有賣,很驚訝。

這些年使用中只有燒掉過幾個保險絲。

昨天摔在地上,所有功能都不能用了。

目視檢查內部零件,好像都好好的,保險絲測試也是OK的。請問有可能是哪個元件壞了?

网友A:
第二張照片中pcb紅黑線 連接去的錶頭中的游絲可能變形了,要調整回來可是精密工作◎

网友B:
表頭掛了,買新的吧!

网友C:
焊點鬆脫,的機會比較大,還有可能是內部電池供電出問題,導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照片中pcb紅黑線 連接去的錶頭中的游絲可能變形了,要調整回來可是精密工作◎ ...

如果是游絲變形 就不會有任何動作了是嗎? 目前是量 ACV DCV DCma 及電阻檔位都沒有任何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頭掛了,買新的吧!

如果是表頭掛了 就不會有任何動作了是嗎? 目前是量 ACV DCV DCma 及電阻檔位都沒有任何反應

補充內容 (2018-2-4 01:08 PM):
有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確認表頭掛了,我如果用1.5V快沒電的電池接上表頭PCB的紅黑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點鬆脫,的機會比較大,還有可能是內部電池供電出問題,導致

我已經把所有焊點再焊過一次 也檢查了9V 及3V的供電 還是無解 謝謝回覆

网友D:
1.你這電表的探棒現有無斷線(我是假設電表和探棒,一起墬地...)
2.PCB上的探棒座 有無錫裂...

3. 游絲軸針 脫離軸承, 導致游絲軸針擺盤卡住..使表盤指針不能動
   依指針偏擺方向用力晃動電表再驟停(不能用敲的)
   游絲結構正常時  指針會有輕微擺動  觀察指針有無卡住
    若是卡住 大都是游絲軸針 脫離軸承

   要修 需拆到表頭裡面 考驗心手眼
   可以夾鋁框(絕不許夾游絲)使游絲軸針輕輕托起 重新放入軸承
    附圖 紅圈框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沒有簡單的方法可以確認表頭掛了,我如果用1.5V快沒電的電池接上表頭PCB的紅黑線??

表頭紅黑線千萬不可以直接接電池,表頭線圈會燒毀,即使電池電量已經很低......

表頭黑線接1.5V電池負端,紅線串連一顆56kΩ電阻再接電池正端,表頭正常的話指針會向右偏轉一半以上,反覆接上去再拿掉,看指針偏轉是否平順,指針位置是否穩定,可以判斷表頭機構是否正常。

370系列表頭線圈電阻值約2kΩ,滿刻度電流約是44μA,以此為基礎可算出接不同電源該串聯多少電阻,指針會偏轉在哪個位置。

單獨表頭測試要非常小心,沒有電路板上的二極體順相電壓保護迴路很容易導致燒毀,也不可以用指針電表X1,X10,X1K歐姆檔測量,電流太大會損壞表頭線圈,X10K檔測量電流約60幾μA,會讓指針偏轉到最大還不至於損壞。

网友:
表頭可能卡住,拆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這電表的探棒現有無斷線(我是假設電表和探棒,一起墬地...)
2.PCB上的探棒座 有無錫裂...

電表和探棒是一起墬地無誤 指針目前沒有卡住 我來檢查探棒及座 感謝回覆喔

楼主:
RE: YF-370A 三用電表 摔到地上陣亡,請問有可能是哪個元件壞了

引用 网友E:
表頭紅黑線千萬不可以直接接電池,表頭線圈會燒毀,即使電池電量已經很低......

表頭黑線接1.5V電池負端 ...

感謝提醒 我目前人不再國內 才會想要嘗試自己修修看  感謝回覆喔

网友F:
我曾經使用過另一好的電表的表筆直接用歐姆檔,接觸摔地不動故障電表的表頭紅黑線,
結果故障表頭指針活過來了,沒步時提供參考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曾經使用過另一好的電表的表筆直接用歐姆檔,接觸摔地不動故障電表的表頭紅黑線,
結果故障表頭指針活過來 ...

可能表頭機構卡住了,經您這麼一刺激抖了一下彈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曾經使用過另一好的電表的表筆直接用歐姆檔,接觸摔地不動故障電表的表頭紅黑線,
結果故障表頭指針活過來 ...

我想我會試試看 因為所有大家回覆的建議都試過了 還是不行 不過我手邊沒有另一個好的電表了 我會用1.5V電池 +120K歐姆電組 串聯表頭紅黑線來試 看結果如何 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頭紅黑線千萬不可以直接接電池,表頭線圈會燒毀,即使電池電量已經很低......

表頭黑線接1.5V電池負端 ...

測試前情況 搖晃電表指針會偏轉

今天用1.5V電池串聯120K電阻測表頭紅黑線 無反應

後來乾脆直接用1.5V電池測表頭紅黑線 也是無反應

這樣是表示表頭已經沒救 該買新電表了 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前情況 搖晃電表指針會偏轉

今天用1.5V電池串聯120K電阻測表頭紅黑線 無反應

看來表頭斷線,從紅黑線、游絲、表頭線圈都有可能,拿放大鏡觀察前後兩側游絲、紅黑線焊接的地方,紅線是跟表頭機構金屬相通,黑線焊在絕緣支架上,這兩者再由游絲當導體跟表頭線圈連接,觀察是哪個地方斷線了。

如果紅黑線焊接點正常,游絲也無異,那就是表頭線圈斷線了,表頭線圈線徑很細很難處哩,只要斷線了就當表頭報廢了。

剛剛還想到一個可能性,就是紅黑線短路了,黑線這端的游絲是與表頭機構金屬絕緣的,如果黑線這端游絲跟機構金屬碰觸就會發生紅黑線短路,軸承寶石掉落讓轉軸直接接觸金屬支架也會。

既然用1.5V電池直接接紅黑線沒反應,就用三用電表歐姆檔測量紅黑線,看是否在短路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