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P R-T20Z微波爐檢修問題

楼主(2018-02-04):
SORRY,之前違反板規,被丟垃圾了...
這次再貼來詢問

開機微波不久,有打火(好像磁控管),發出一種燒東西味道
然後電源保險絲燒掉,高壓保險絲卻沒燒掉了....

之前量磁控管燈絲2歐姆多,應該是電表問題
這次換另一台量是小於1歐姆
磁控管應該是好的

去買了電源保險絲20A更換,開機正常
要啟動微波,馬上就燒了,比上次燒更快,這次比較確定應該是高壓電容那裡發出燒焦味
但沒有燒焦痕跡,
高壓二極體,量不太出來
高壓變壓器次級對地123歐姆
量測高壓電容對地才92歐姆
這樣是否是高壓電容壞了??

補充內容 (2018-2-12 08:43 PM):
更換高壓電容
測試正常!!
維修完工!!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A:
想知道電容好壞,沒有電容表就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判斷^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電容好壞,沒有電容表就用指針式三用電表判斷^__^

我轉電容檔量0.8uF,好像正常呢...規格好像是寫.80uf/2100VAC

電容其中一腳對地差不多5M歐姆持續往上
但另一腳對地只有80多歐姆
歐姆檔量電容兩腳則也是2M持續往上到9M多
所以高壓電容是否是好的or壞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轉電容檔量0.8uF,好像正常呢...規格好像是寫.80uf/2100VAC

任一端子與外殼的電阻應無窮大

空脚-外壳 量到80Ω  應該是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一端子與外殼的電阻應無窮大

空脚-外壳 量到80Ω  應該是NG

感謝大大,我想也是這樣
網購一顆來試試好了!!

楼主:
花了150元
更換高壓電容
測試微波水

沒燒,順利微波,冒出水氣,水很燙
所以不能太相信電容值是好的,沒注意到對電容外殼阻值太低
一直迷思在DC電容負端接common,而且又剛好接變壓器,以為正常,
最後還是要脫開量測才確定
真的太菜了

完工!!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