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腳踏車補胎

楼主(2018-02-04):
放假前到小孩學校看看順便先載些行李回家,恰巧小孩腳踏車輪胎壓到釘子穿孔沒氣了,便牽去修理。

到車行後才知道只有在換新胎,沒有在補胎,索性換新胎後把舊胎帶回家,再去五金賣場買補胎工具組來DIY。

以前看師傅磨除車胎表層臘質後都是塗強力膠在快乾掉時貼上「藥膏」,這個工具組的黏膠算是透明、比較不黏稠,味道也和強力膠不同,塗上後卻有「吃」車胎橡皮的功效(膠水被暈黑),折騰一番後打氣試漏還算成功,就當作備品,也學到粗淺功夫。

网友:
找出漏氣點用粗砂輪打磨一下貼狗皮藥膏...

网友A:
請問您這一組多少,小弟以前都去機車材料行買整盒的,一盒35大洋50片附一條膠,膠開封後一星期會乾掉,放密封罐也沒用
價格是20年前

网友:
在很多很多年前,我還在讀高中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常遇到剌破輪胎....
牽去給自行車店補,補一次好像50元....

看了幾次也會了.....請家裡開機車店的同學幫我買......很多年前東西沒有現在好買,還有當時年紀小.....以後就都自己補了...

基本上就是拆下內胎以後用水盆找到漏氣的地方,用砂紙磨一磨再擦乾淨......(重點在這裡)上膠水要比補布大....補布也要上膠水....等一下下就貼合上

你的邊邊看似膠水沒有上到.

网友B:
我們這鄉下腳踏車行只有兩家
一家是捷安特,一家是美利達
只是掛招牌而已,根本就是很傳統那種腳踏車行,東西也不便宜

六年前買一盒48片+膠水共100元

更早之前看老闆貼上貼片後,會拿榔頭將貼片全部輕敲幾下,增加密合度

网友C:
想起以前換一次內胎好像500吧(還好舊的有撿回來)
後來也是狂刺到釘子
由於沒有零用錢可以換新
只能拿舊內胎來自己補胎....
工具就是 粗砂紙+強力膠+活動板手&固定板手+舊內胎
補一次要一個下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起以前換一次內胎好像500吧(還好舊的有撿回來)
後來也是狂刺到釘子
由於沒有零用錢可以換新

小弟試過用強力膠代替專用膠,有時還是會漏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試過用強力膠代替專用膠,有時還是會漏氣

抹上強力膠要先等到半乾...兩面都要抹,要有點黏黏的狀態(約放個半小時~1小時)
黏合時找個重物壓在上面等到完全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這一組多少,小弟以前都去機車材料行買整盒的,一盒35大洋50片附一條膠,膠開封後一星期會乾掉,放密 ...

補胎片,價格不貴,膠,要網路買,買一盒,開了之後,都是蓋子列開了,然後乾掉了,如果蓋子一直換,是可以放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們這鄉下腳踏車行只有兩家
一家是捷安特,一家是美利達
只是掛招牌而已,根本就是很傳統那種腳踏車行,東 ...

補兩次就回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起以前換一次內胎好像500吧(還好舊的有撿回來)
後來也是狂刺到釘子
由於沒有零用錢可以換新

這樣太久了,半小時就要搞定它了

网友:
我家三台腳踏車,早就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