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32LC4D-DA 開機後閃2次關機

楼主(2018-02-04):
     上一次修好那台LG 32LC4D-DA,看了幾個月最近天氣冷變成沒畫面。試著修卻把主板給弄壞了。本來打算買一片主板的,後來在露天看到一台說是疑似電源損壞無法開機,就買回來拆主板更換。

     沒想到收到後一樣又是閃2次自動關機........暈.....。一樣是主晶片加熱就正常,冷機後就不行,要開到熱機了以後才能恢復正常。
     本來想跟上一台一樣烘烤、迴焊主晶片,想一想太巧合吧.....會不會有設計問題?  於是用下載的service manual 開始查線路....。這次看來有找到問題了,因為在加熱過後正常的情況下,發現示波器的測試棒一接觸到R1720 症狀就會再出現,不碰就沒事。

      R1720 看起來是5V電源的監控Pin,可是板子上在連接到電源板的接頭那邊相關的零件,卻都沒有打件??????

    看起來就是取消功能的零件後,I/O腳沒有考慮浮接問題造成的異常。

     直接拿一顆100K電阻,Pull high 到3.3V電源,目前恢復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世界上有這麼厲害的嗎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世界上有這麼厲害的嗎

查了2天...也算運氣好,想比對好時跟壞時的各點電壓時,發現原本正常,但是一量就異常....才發現這個問題的。

楼主:
補充一下,原本的R127 阻值很低,又是0402的元件,不好處理。所以由取消不打零件的位置處理。
照理說,把R127 直接接到3.3V 應該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厲害,我一台聲寶的開機亮可看到logo後就關機了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我一台聲寶的開機亮可看到logo後就關機了

可能也是某種保護機制啟動了,或是一熱就不穩定....
我遇過一台55吋的,2000元買來的,開機後沒多久就當機。 後來發現是主Chip 下方的一顆MLCC 裂開造成的,找顆0.1uF 的換上去就好了。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2018-03-07):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C:
再一次感謝大大的分享,按照你的方法我也修好一台型號: 32LC7D-D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一次感謝大大的分享,按照你的方法我也修好一台型號: 32LC7D-DA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