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顆硬碟安裝兩套 WIN 7

楼主(2018-02-05):
家中有一台電腦兩人使用,原本以開設不同使用者帳號登入方式來使用,但長期下來安裝程式會互相干擾,導致資安會有點問題。

自己使用的電腦都有安裝多重啟動,如WIN XP與WIN 7共存,或與LINUX共存,安裝多重啟動可說是駕輕就熟,所以想用一顆硬碟不同分割安裝兩套WIN 7來解決這個需求,沒想到昨天搞了一整天都沒成功。

原本想用以下方式來達成:
以指定哪個磁區active方式來啟動哪套WIN 7,在安裝多重啟動之前先用手動更改active磁區方式來測試,結果都是失敗。

1. PART 2的WIN 7系統是從PART 1 COPY過來的,也就是兩者映像檔是一樣的,當設定PART 1開機時沒問題,若設定PART 2開機,開機後卻在PART 1執行,因此將PART 1設定為隱藏,這樣總可以了吧?結果還是不行,啟動後會一直停留在四顆按鈕合攏後的畫面。

2. 心想PART 2的映象是來自PART 1,有可能包含了原本所在磁區的資訊,所以先將PART1 隱藏,再將PART 2重新安裝WIN 7,安裝過程很順利完成,但開機時一樣卡在四個按鈕合攏的畫面,若是將隱藏的PART 1隱藏磁區刪除,PART 2的WIN 7就很順利啟動成功進入桌面。

3. 又試著將PART 1的WIN 7映像COPY到PART 2,並將PART 1磁區砍掉,從PART 2啟動是成功的,由此可見不一定要在原本磁區才能正常啟動。

從以上的結果看來,只要第一磁區有WIN 7,不管是否有隱藏,就是無法啟動第二磁區的WIN 7!反覆試了幾次都是這樣.......從早上起床試到黃昏就是這種結果!

後來又想到如果兩套WIN 7分別裝在兩顆硬碟,所以在兩個硬碟各裝上WIN 7,在BIOS手動設定硬碟啟動順序,真的可以讓兩套WIN 7各別啟動互不干擾,既然手動測試可行,就以SPFDISK來設定多重啟動選單,將選單安裝在第一顆硬碟MBR,BIOS裡設定第一顆硬碟為最優先啟動,開機時從SPFDISK畫面選擇要啟動哪套WIN 7。

安裝成功如下圖:

雖然用兩顆硬碟解決了,但還是很想知道為何一顆硬碟不行?請問酷友們是否知道問題在哪裡?

网友A:
Win7好像除了MBR外, 還會跳進自己的BCD
有沒有試著去改BCD?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zh ... -boot-configuration

(牛只能給方向... 已經太久沒有實作了..)

网友B:
一開始在同一顆硬碟就是用spfdisk的啟動選單嗎?
通常我會勾選隱藏同類主分割.
不過win7的就.....沒實作過 (逃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好像除了MBR外, 還會跳進自己的BCD
有沒有試著去改BCD?

BCD是指那塊100M保留區?我安裝WIN 7 從來不保留100M保留區,都是先用SPFDISK分割硬碟後來安裝,即使用WIN 7安裝光碟分割硬碟,也會將100M跟要安裝的磁區延伸後再安裝,所以應該不存在100M保留區的問題。

另外,WIN 7是否能順利啟動跟MBR關係不大,只要是能正常開機的WIN 7,用DOS開機以FDISK指令清除MBR後再開機,一樣能正常進入WIN 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開始在同一顆硬碟就是用spfdisk的啟動選單嗎?
通常我會勾選隱藏同類主分割.
不過win7的就.....沒實作過 ( ...

是的,是用SPFDISK來做多重啟動,但還沒安裝多重啟動選單前,用手動設定從那個磁區啟動就遇到問題了,將PART 1的WIN7_1隱藏起來也不行,PART 2的WIN7_2就是無法成功開機,把PART 1磁區砍掉就能順利進入PART 2的WIN7_2。

感覺不管從哪個磁區啟動WIN 7,過程中會從第一磁區搜尋是否有安裝WIN 7,即使第一磁區被隱藏也一樣,只要第一磁區有安裝WIN 7就會從第一磁區執行,若是第一磁區是隱藏的就會卡在那邊。

网友C:
如果以第一個分割區開機,手動重灌系統指向第二分割區,
WINDOWS會自行產生開機選單,就可選擇想進的系統,以前有做過,但太久了有點忘記了

网友D:
免爭 免吵...

兩個人 就兩台電腦/螢幕...

電腦已經不是高貴產品...
現在跟(必備)家電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以第一個分割區開機,手動重灌系統指向第二分割區,
WINDOWS會自行產生開機選單,就可選擇想進的系統, ...

不過我想要的是兩個win 7彼此互相隱藏,進入win 7之後看不到另一個系統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免爭 免吵...

兩個人 就兩台電腦/螢幕...

空間擺設與使用管理的問題,其實家中已經有4台PC了,並不是為了成本問題,要不然手邊零件再組成一台也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我想要的是兩個win 7彼此互相隱藏,進入win 7之後看不到另一個系統碟。

雙使用者都各自設密碼,權限問題,就算不隱藏,
應該也無法相互讀取(理論,無實作...)

网友E:
可以用virtualbox复制单HDD安装双win7的状况。
我在猜是类似grub开机管理的部份有问题。
不然就自己安装linux由gurb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virtualbox复制单HDD安装双win7的状况。
我在猜是类似grub开机管理的部份有问题。
不然就自己安装lin ...

virtualbox沒用過,只想用簡單一點的方式解決。

測試結果應該不是開機管理的問題,因為已經成功導引由PART 2的WIN 7開機,但開機過程中WIN 7會去搜尋PART 1是否有WIN 7。

网友F:
  同一硬碟內應可以做到, 要不試試看:

用 SPFDisk 設定活動 主分割區 1. WIN 7_1 安裝於 主分割區 1.
用 SPFDisk 設定活動 主分割區 2. WIN 7_2 安裝於 主分割區 2.

  用 SPFDisk A.建立開機選單:
選 WIN 7_1 系統安裝的主分割區 1, 輸入 WIN 7_1 選單說明.

  用 SPFDisk A.新增啟動選項:
選 WIN 7_2 系統安裝的主分割區 2, 輸入 WIN 7_2 選單說明.

  用 SPFDisk O.進階設定 (非必要):
選擇 H.(解)隱藏同類主分割, 讓兩個選項前的 * 消失. B.回主選單. G.進行安裝. Q.結束離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一硬碟內應可以做到, 要不試試看:

試過了,不行,原本也是這樣想,只要隱藏了就不會被找到,但事實上還是有關係。

只要PART 1有安裝WIN 7,不管PART 1是否隱藏,從PART 2 WIN 7開機就是無法成功,任何設定都不要變更,只要將PART 1砍掉,就可以順利從PART 2開機進WIN 7。

网友G:
用硬碟外接盒, 附電源的那種, 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硬碟外接盒, 附電源的那種, 不知道可不可以??

一般硬碟外接盒都是USB介面的吧?當系統碟似乎不太洽當。

有想過用硬碟抽取盒,使用時才插入一顆硬碟,對系統而言就是標準一機一硬碟一作業系統,這算是最單純的,但手邊沒有合適的抽取盒,而且經常插拔好像也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硬碟外接盒都是USB介面的吧?當系統碟似乎不太洽當。

有想過用硬碟抽取盒,使用時才插入一顆硬碟, ...

我說的就是硬碟抽取盒, 裝兩個, 不用抽取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硬碟外接盒都是USB介面的吧?當系統碟似乎不太洽當。

有想過用硬碟抽取盒,使用時才插入一顆硬碟, ...

參考一下 帶電源開關內接式硬碟抽取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參考一下 帶電源開關內接式硬碟抽取盒

謝謝,這種應該合用。

不過一樣要兩顆硬碟來抽換,我現在是裝兩顆硬碟用多重開機選單來選擇,應該會更方便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BCD是指那塊100M保留區?我安裝WIN 7 從來不保留100M保留區,都是先用SPFDISK分割硬碟後來安裝,即使用WI ...

不是那100Mb的空間.. 是在磁碟目錄 \Boot\ 有一個 BCD 檔..
它可以產生Windows自己的Multi Boot  Menu..

可以用BCDEDIT改, 原則上是多一個選項, 指到另一個Win7
但要怎改, 就要請您自己在網路上做做功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100Mb的空間.. 是在磁碟目錄 \Boot\ 有一個 BCD 檔..
它可以產生Windows自己的Multi Boot  Menu..

謝謝,爬文了解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用SPFDISK來做多重啟動,但還沒安裝多重啟動選單前,用手動設定從那個磁區啟動就遇到問題了,將P ...

我也認為是會對硬碟的 第一磁區 做檢查 !!

因此你用 2顆硬碟才能安裝成功 !!

网友H:
本來無硬碟好試
真是感謝 KKP 大 的硬碟贈送 有幸得之
無 KKP 大 的硬碟 就無此篇文章 最重要是要感謝 KKP

WIN-7 X64 雙系統製作流程

準備 WIN7 安裝片或安裝碟 都可(不是用 GHOSH 回復碟) 跟 BOOTICE 程式 二樣
WIN7-1 跟 WIN7-2 的使用者名稱 不要設一樣 設一樣使用者不亂掉才怪

先用PE系統分割好硬碟分割區或在已用的系統下掛載硬碟分割也可以
測試分成3個槽位 分 WIN7-1  WIN7-2   共用槽位 共3個槽位  要先分割好再安裝就不會產生前端 100MB 的磁區 :
硬碟分割情形 磁區標區我有有 WIN7-1 WIN7-2 跟 空白區分(公用碟) :
WIN7-1 跟 WIN7-2 我都分割 70 GB 剩下的分割成共用碟

用正常程序安裝WIN7作業系統 先裝再 WIN7-1 的槽位 這點大家應該都會

到磁區管理查看 磁區0 的 WIN7-1 (C) 槽 只剩 80% 表示 第一個磁區0 已裝裝好了

先裝好 WIN7-1 後  要再裝第 2 個 WIN7-2 再第 2 槽位

重新啟動後 會出現開機選單 有2排的 WINDOWS 7 的選項 (忘記拍照)
上面的是 磁區1 WIN7-2 的 進入
下面的是 磁區0 WIN7-1 的 進入

選上面的 WINDOWS 7 進入 WIN7-2 的繼續安裝到全部完成安裝
那不就是磁區0 的 WIN7-1 再第二排  磁區1 的 WIN7-2 的再第一排 對的

安裝 2 套 作業系統 的 要注意一般都不能用系統修護 不然 WIN7-1 跟 WIN7-2 的系統會亂掉
還怕用 WIN7-2 的 怕 WIN7-1 的使用者 把 WIN7-2 的系統檔刪了 反之亦然

先試從開機選單的 一跟二 是不是都能正常登入了
這時 WIN7-1 跟 WIN7-2 不管用哪一個進入系統都能看到三個磁區 C D E 槽 (會被誤刪 所以要修改)

可以後 再來設定使用者

設定使用者
從開機選單的下面的 WINDOWS 7 進入 WIN7-1 的系統
開啟 BOOTICE 程式 選 安裝硬碟

選 上方 BCD編輯

在左邊那兩行 WINDOWS7 就是開機選項 右邊上方啟動分區 就是磁區0 與 磁區1 的分別 目前是 磁區1 所以是 WIN7-2 的
右邊中間 菜單標題就是開機選項的名稱(可在此修改 也可打繁體中文) 改完後記得在下方按 保存當前系統設定

開機選單名稱 上下要對調 在右邊下方有下移跟上移可調整

WIN7-1 跟 WIN7-2 都改好後 再來就 2個作業系統要分開操作了

用 WIN7-1 的是要修改掉 WIN7-2 的  WIN7-2 是要改掉 WIN7-1 的
用進入 WIN7-2 的系統說明
進入系統後 到磁碟管理 會看到磁區 1 變成 C 槽 磁區 0 變成 D 槽 共用槽是 E 槽

在 D 槽位置按右鍵 選 變更磁區代號 選移除 把 D槽代號移除掉 在將 E 槽變更為 D 槽

回檔案總管變只有 C 跟 D 槽 而已

用相同步驟進 WIN7-1 的系統 去修改 WIN7-2

改完後 用系統修護 就不怕被誤刪到另一槽位

開機繁體選單

BOOTICE v1.3.4_x64.rar (461.22 KB, 下載次數: 8)

BOOTICE v1.3.4_x86.rar (419.43 KB, 下載次數: 10)

無法意會 煩請提出 共同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來無硬碟好試
真是感謝 KKP 大 的硬碟贈送 有幸得之
無 KKP 大 的硬碟 就無此篇文章 最重要是要感謝 KK ...

感謝sa大花時間測試,找時間再試試您的方法,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本來無硬碟好試
真是感謝 KKP 大 的硬碟贈送 有幸得之
無 KKP 大 的硬碟 就無此篇文章 最重要是要感謝 KK ...

黃兄弟真有心~~橡皮人緊來+10喔~~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sa大花時間測試,找時間再試試您的方法,謝謝。

因以前就裝過 XP 與 WIN7 雙系統

本就懷疑 哪有可能不能裝 WIN7 雙系統

跟好有 KKP 大的硬碟 及時雨 才有硬碟好測試
所以要感謝的是 KKP 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因以前就裝過 XP 與 WIN7 雙系統

本就懷疑 哪有可能不能裝 WIN7 雙系統

安裝XP與WIN7雙系統很簡單,我自己用的電腦都有裝,所以才說駕輕就熟,沒想到雙WIN7卻搞了一天找不到答案。

您說兩個WIN7使用者名稱不能相同,表示這兩個分割的WIN7真的會互相搜尋,請問連administrator這個名稱也不能相同嗎?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安裝XP與WIN7雙系統很簡單,我自己用的電腦都有裝,所以才說駕輕就熟,沒想到雙WIN7卻搞了一天找不到答案 ...

也不是說 不能相同 是怕搞混 所以才說不能相同 相同也無妨 但相同裝雙系統就無意義了

2個作業系統的administrator名稱一定相同的 放心不會打架

最主要是用哪一個WIN7系統進入 那磁區一定會變成C槽 只要將另一個作業系統磁區代號移除(刪除)即可 不是刪除硬碟分割區喔 會變成上面 21 的圖
上面19圖跟21圖能比較

我猜想 YSC 大 無法裝雙系統的原因 是用 SPDISK 來當作啟動磁區分配 因WIN7 是要靠 BCD 檔來支配的

WIN XP 跟 WIN7 最大同在於 WIN7 要使用BCD指引路徑

不然 WIN XP 與 WIN7 也能使用 DOS 指令的 MEMU 選單來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不是說 不能相同 是怕搞混 所以才說不能相同 相同也無妨 但相同裝雙系統就無意義了

2個作業系統的admi ...

關鍵應該就在BCD檔沒錯,感謝您指導,謝謝。

移除磁碟代號不是刪除磁區,這個我有很仔細看,您說明得很清楚,這就跟Linux卸載一樣,不讓它掛載在系統上不是刪除分割。

您這篇應該獨立發文,肯定會列入精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關鍵應該就在BCD檔沒錯,感謝您指導,謝謝。

移除磁碟代號不是刪除磁區,這個我有很仔細看,您說明得很 ...

我來痞酷網是來學習的

當然要取之痞酷 用之痞酷

只是將我會的說出而已 精不精華無關緊要
只希望 YSC 大 能解結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來痞酷網是來學習的

當然要取之痞酷 用之痞酷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遍,重新編輯BCD檔是針對第一分割的WIN7_1,第二分割的就不管它了,所以說開機時會以第一分割的BCD檔為主,這也是我原本猜測的啟動時會往第一分割搜尋。

以這個BCD檔編輯方式,或許將以前安裝好的同一份WIN7映像分別復原在兩分割,經BCD檔編輯之後可能也可以正常雙啟動,不必重新安裝WIN7。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剛剛又仔細看了一遍,重新編輯BCD檔是針對第一分割的WIN7_1,第二分割的就不管它了,所以說開機時會以第 ...

只要硬碟分割 沒創建前面的100MB磁區 C槽應該能用GHOST還原過來
但第2磁區的 不建議這樣做 因第2磁區的系統 還是會在第一磁區的BCD檔內建立磁區指令參數

所以第2磁區的 還是照正常安裝法 比較保險
因那屬性檔 GUID 的參數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硬碟分割 沒創建前面的100MB磁區 C槽應該能用GHOST還原過來
但第2磁區的 不建議這樣做 因第2磁區的系 ...

了解~~謝謝。

网友:
不客氣
痞酷有的是人才 前輩一推 應該能共同解決的

望你成功 記得回報成果喔

网友:
這個很複雜  應該至少花好機天解決  測試

重點是win7 開機程式的  bootmgr  之bcd  值

做法1:
active在 part 1分割區   灌好win7  做個ghost檔
ghost 1份到 part 2 分割區  ,再active 到part2
先把part 1 的 win7  刪掉, 用win7 開機光碟 修復啟動
正常修復完 part 2 的 win 7  可正常獨立開機
進入part 2 的win7   ,下載  easybcd  軟體
新增一個 win 7 選單  指向 part 1的碰碟分割區

再把  part 1 的win7  ghost 回去
應該就可以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本來無硬碟好試
真是感謝 KKP 大 的硬碟贈送 有幸得之
無 KKP 大 的硬碟 就無此篇文章 最重要是要感謝 KK ...

這個做法  應該可行

重點
1. 用spfdisk  切好 part1  part2  各為主分割區
2.  先active 在part 1   灌好win7
3.  再灌一次  win 7 手動選分割區在part2

就可帶出 win7  雙作業系統

改開機選單名稱   可以利用  easybcd  軟體去改 比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做法  應該可行

重點

感謝,easybcd也可以試試看,現在已經知道WIN7啟動問題大都跟BCD檔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要硬碟分割 沒創建前面的100MB磁區 C槽應該能用GHOST還原過來
但第2磁區的 不建議這樣做 因第2磁區的系 ...

今晚試著拿自己使用的電腦測試,原本第一磁區安裝XP,第二磁區安裝WIN7,以SPFDISK做多重開機管理。

先把SPFDISK安裝在MBR的開機選單清除,設定第一磁區為active,將第二磁區的WIN7映像檔複製一份到第一磁區,開機後順利進入第一磁區的WIN7桌面,執行BOOTICE來編輯BOOT開機選單,重新開機後從選單選擇第一磁區或第二磁區都能正確進入WIN7桌面,從磁碟管理確認C碟也都是在正確分割,所以複製映像檔是可行的,這只是初步測試成功,長期使用會不會有後遺症尚待考驗。

之所以測試複製映像檔可行性是為了偷懶,不必安裝兩次WIN7與驅動程式、基本應用程式,做好一次之後複製過去,再設定好BOOT檔就可以讓兩人使用互不干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試著拿自己使用的電腦測試,原本第一磁區安裝XP,第二磁區安裝WIN7,以SPFDISK做多重開機管理。

先 ...

最主要也是 BOOT 與 BCD 檔 路徑要對 應該就沒問題
要不互相干擾的情形
就是進入第一磁區的WIN7時 檔案總管不能看到第二磁區的WIN7(不能用隱藏磁區 要沒設定磁區)即可  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