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14.4V震動電鑽

楼主(2018-02-05):
昨日在回收區收到一支14.4V震動電鑽,
手把部份包著衛生紙,原來是橡膠部分變黏了,
乾脆就丟了吧!!

這不知道是甚麼牌子的?
沒用過這麼高級的電鑽

14.4V震動電鑽01

14.4V震動電鑽01

14.4V震動電鑽02

14.4V震動電鑽02

14.4V震動電鑽03

14.4V震動電鑽03

除了電鑽,電池,充電器,
其他的零配件都沒有了

14.4V震動電鑽04

14.4V震動電鑽04

找找看,補齊鑽頭和配件

14.4V震動電鑽05

14.4V震動電鑽05

14.4V震動電鑽06

14.4V震動電鑽06

14.4V震動電鑽07

14.4V震動電鑽07

手把電鑽黑色白色部份都黏黏的

14.4V震動電鑽08

14.4V震動電鑽08

14.4V震動電鑽09

14.4V震動電鑽09

14.4V震動電鑽10

14.4V震動電鑽10

14.4V震動電鑽11

14.4V震動電鑽11

14.4V震動電鑽12

14.4V震動電鑽12

14.4V震動電鑽13

14.4V震動電鑽13

電池電力還不錯,只充兩分鐘,轉動非常有力

14.4V震動電鑽14

14.4V震動電鑽14

网友:
特力屋牌的。

网友A:
鑽喔,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牌的,撿到的,總是比較好用

网友:
手把電鑽黑色白色部份都黏黏<<這個可以用溶劑洗掉這一層

网友:
用濕布沾小蘇打粉 清除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鑽喔,雖然我不知道是什麼牌的,撿到的,總是比較好用

撿到的,總是比較好用 !
哈哈~這個好笑.....

网友:
配件這邊有圖,五金行應該買得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1250836860

网友:
滑石粉抹上去(痱子粉)
不知行不行 ?

楼主:
根據以前修理電競滑鼠的經驗,
橡膠變黏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菜瓜布抹洗衣皂搓洗,
很容易就清掉黏黏的表面,
麻煩的是要全部都拆開,
比較容易清洗!

14.4V震動電鑽014

14.4V震動電鑽014

14.4V震動電鑽015

14.4V震動電鑽015

14.4V震動電鑽016

14.4V震動電鑽016

网友B:
電池剛從充電座上拿下來不算數
放個數小時後
如能正常使用才能當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剛從充電座上拿下來不算數
放個數小時後
如能正常使用才能當真

我試試看!!

网友C:
電池可以自己換新~我才剛換新電池芯~超好用~只是動力電池要很小心,我才不小心短路到~短路的部份馬上黑掉…超嚇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池可以自己換新~我才剛換新電池芯~超好用~只是動力電池要很小心,我才不小心短路到~短路的部份馬上黑 ...

這種電池大多是鎘鎳電池吧??

請問您是用哪種動力電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種電池大多是鎘鎳電池吧??

請問您是用哪種動力電池啊??

電池是18650

我也才剛買一隻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是18650

我也才剛買一隻20V的!!

一般的18650,大多是2300~2600ma,
不算是動力電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18650,大多是2300~2600ma,
不算是動力電池吧??

18650有詪多規格,像SONY就有出道能輸出30A的電池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1k1.123.UsV26QSkMG0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種電池大多是鎘鎳電池吧??

請問您是用哪種動力電池啊??

看見電池的接觸點,
估計是使用鎘鎳電池. ( 祇是猜測, 不一定準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18650,大多是2300~2600ma,
不算是動力電池吧??

很多生產商為了成本考慮,
鋰電鑽的電池, 容量最高也是去到 1500 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的18650,大多是2300~2600ma,
不算是動力電池吧??

這支我也有....是鎳鎘電池...

如果要換的話,可以買鋰鐵電池來換....

4顆串聯就有13.2V......鋰鐵電池適合當動力電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電池大多是鎘鎳電池吧??

請問您是用哪種動力電池啊??

原本是鎳鎘,我是淘了相同大小的鎳氫電池來直接換過去…就可以用了,原本的充電器也可以用~鎳氫聽說比較沒記憶效應~目前用起來還不錯~哈
電池用淘的一顆50以內,只是要走特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本是鎳鎘,我是淘了相同大小的鎳氫電池來直接換過去…就可以用了,原本的充電器也可以用~鎳氫聽說比較 ...

鎳鎘跟鎳氫都有記憶效應

网友:
引用 网友E:
鎳鎘跟鎳氫都有記憶效應

我看到這篇~而且後來的電動工具也是用鎳氫~充電器也可通用,所以選擇就買來換了

https://www.energytrend.com.tw/knowledge/20110725-20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