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除濕機] 大同除濕機 TWD-1400BL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2-05):
大同除濕機 TWD-1400BL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狀況~不過電按電源開關鍵毫無動靜,以功率錶監看消耗功率為零

2.型號~TWD-1400BL

3.電路圖

4.內部清潔一下

5.熱排乾淨狀況很好

6.壓縮機

7.拆下主機板檢查發現AC入電2A FUSE燒毀,再以電錶檢測Q2~TRIAC交流雙向矽控閘流體~,MT1、MT2或稱T1、T2,已擊穿短路了

8.拆下TRIAC(Z0405MF)用電錶以二極體檔測量MT1/MT2短路故障了

9.正常的TRIAC MT1/MT2是極高阻抗不導通的(靜態量測)

10.正常的TRIAC MT1/G極 有0.4V~0.7V的半導體壓降,以上幾點為簡易的TRIAC靜態量測法

11.主機板與換下的零件~2A FUSE*1,TRIAC*2 以BT137-600E代換,電解電容全換

12.主機板背面

13.將主機板裝回測試已可過電開機,不裝集水箱顯示滿水模擬待機狀態,耗功率為0.8W
LCD顯示及各功能鍵操作也正常

14.啟動除濕風葉輪卻不會轉動,伴隨有馬達線圈交流哼聲,很明顯是馬達啟動電容掛點了,
拆下啟動電容~2μF~,測量容量只剩358nF(0.3μF)

15.找一顆2.5μF(實測容量剩2.28μF)代換OK

16.壓縮機啟動電容測試OK(P2等級為耐燃型電容),為召回機種更換等級,風扇馬達啟動電容也有加裝金鐘罩
鐵殼,以防電容異常時過熱引燃塑膠殼

17.風扇馬達型號

18.加大型風葉輪

19.濕度感測器

20.全機組裝運轉測試,靜音除濕消耗功率約312W

21.除濕時上方排風罩要打開,排風口有不銹鋼網防止異物掉入設計

22.除溼運轉測試

网友A:
看的出來老師,花很多時間整理圖文解說
充分發表出痞酷精神不藏私,就是進步台灣的一環
橡皮人天氣很冷也要趕快來加精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出來老師,花很多時間整理圖文解說
充分發表出痞酷精神不藏私,就是進步台灣的一環
橡皮人天氣很冷也要 ...

的確花了不少時間~天氣好冷,但是對痞酷的熱情不減~

网友:
很精彩的維修,讚

网友:
恭喜大師完修. 除濕機發生火災案例多.一般送回公司維修.由公司保固

网友:
詳細的維修過程
點出了許多維修的細節,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