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自行更換燈具開關問題

楼主(2018-02-05):
大家好!我想請教一個居家基本電學的問題
之前去朋友家,幫忙更換牆壁上舊有的燈具開關  插座 等等大概十個
【插座部分】
線拉出來裝上新的插座後,再小心翼翼塞回去,並注意螺絲是否會鎖到螺絲
並用電表打電阻BB檔,量測火線 中性線,確定沒有短路到才送電

【燈具部分】
燈具部分就悲劇了,本來覺得相較於插座很安全,不小心短路倒也頂多就是燈亮起來而已
所以沒有特別去留心,送電後其中一個燈具開關炸了,裡面的線大概少了有5公分那麼多
後來發現那個開關是木工從牆壁開關,額外拉到另外一個房間使用
不過中間沒有配塑膠PVC管,我把線拉出來重新裝燈具開關時,可能火線有磨破皮接觸到牆壁內鐵盒,所以炸了。

問題一:
請問如何可以檢測,電線塞回去時不慎磨破的狀況?
我可以拿電阻BB檔,量測開關箱的火線 和 中性線的電阻,看看是否短路嗎?

問題二:
有時候不小心短路到,可能就只有一聲 很悶的 啵一聲,然後NFB跳開。
可是有時候不小心短路到,則是會有很大的聲音 伴隨藍色火花   把電線直接燒掉好幾公分
為何有這樣的差別?

謝謝大家耐心看完

网友A:
會不會你配到 220V? 電線短路無熔絲開關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你配到 220V? 電線短路無熔絲開關可能不會那麼容易跳!!

嗯 不是  確定是110v
短路部分在牆壁燈具開關,火線不小心被鐵盒刮破皮,導致於火線接觸到鐵盒短路,碰的好大一聲,伴隨藍色火火和電線燒掉好一段。

有一次短路則是在牆壁插座,活電作業時不小心火線碰到中性線,但是只有一聲很小聲地啵。

所以不太了解,為何有時候短路反應聲音那麼大還會燒掉電線,有時候則是很輕描淡寫 一點火花或燒線都沒有

网友:
這種極端狀況很難推理,跟碰觸點接觸電阻、該迴路瞬間供電能力,NFB跳脫速度、NFB KA值等都有關係,每次遇到的狀況不一定一樣。

有次家裡新屋裝修,自己修改浴室燈具迴路,由於建商配線用色很奇怪,誤將兩條不同組的火線接在電燈開關兩端,開關打開瞬間全戶就停電了,檢查開關箱內總開關與分路開關都無跳脫,只好到地下室電表室檢查,果然是表後開關跳脫了,當時也沒想太多就順手將表後開關推上,聽到變電室裡變壓器有短暫叫一聲就沒了,回到室內依然沒電,看室內開關箱換總開關跳脫了,經過兩次短路考驗竟然都是跳脫大顆的NFB,分路NFB都沒跳脫電燈開關也都安然無恙,電路改正之後那顆電燈開關繼續使用至今已經超過10年了,依然正常使用中。
我住的這棟大樓一個表前開關連接4戶電表,還好不是跳表前開關,表前開關有鉛封要找台電才能處理,若是讓鄰居也停電那就糗大了。

所以非常規短路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很難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