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LA-7912P E1-531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8-02-06):
開機後有一些ㄘㄘ沙沙的小聲音但是沒有螢幕,小弟上網爬了一些文章,發現好像有些地方是這張板子的通病,PQ9 PQ10 再來就是觸控板附近好像容易潮濕腐蝕,在下確實在觸控版附近的一些電子元件看到銅綠,但是不確定是否那邊故障

是否有大大可以指點一下 PQ9跟PQ10各腳位出來的電壓值 還有照片中OA4478各腳位電壓 以及這顆有銅綠的MN1Z8

謝謝大大

网友:
PQ9跟PQ10是VIN跟充放電隔離,會觸發表示VIN沒問題

頂多可能不充電而已

觸控板壞掉應該還是會開機

問題應該出在其他地方

有誤敬請指導...

LA-7912P rev 1.0.pdf (1.53 MB, 下載次數: 31)

网友:
有觸發上電的話先量各路電壓是不是都正常

再來考慮刷BIOS

這板的EC有帶程序

有必要的話也要刷EC

网友:
PQ6、PQ7、Q19 附近有潮溼腐蝕的話,電阻、電容要檢查看看有沒有需要補焊

這個點腐蝕的話,會造成斷線,需刮開旁邊的潻補焊

之前遇到 Q19 旁邊的R372電阻焊點腐蝕

補充內容 (2018-2-7 02:15 AM):
先刷BIOS、查EC是否有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