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HERAN 禾聯 HD-42Z51 (S) LED液晶電視 一陣後會無背光

楼主(2018-02-06):
HERAN 禾聯 HD-42Z51 (S) LED液晶電視 一陣後會無背光

故障情形 :
剛開機時 畫面都正常 約2分鐘內右邊偏暗 再不到3分鐘背光全暗了 變成有聲無影無背光

銘牌 :

後照圖 :

電源板 :

主機板 :

LED 恆流版 :

剛開機時畫面正常 不到2分鐘後右邊明顯偏暗 :

再來就有聲無影無背光了 (沒拍照)

論壇各位前輩的實例 LED液晶電視 有聲無影都指向 LED 燈條出問題
那就先看 LED 恆流版 輸出幾組供電給 LED 燈條 共有 6 組電壓輸出 :

那就請出烏骨雞學姐的 LED 測試儀 測試 LED 燈條電壓 :
正常的電壓 5組都是 60.6 V :

異常的電壓 58.6V :

發現有一組電壓怪怪的 那就拆面板了 (拆面板有風臉 請量力而為 要小心再小心)
拆下面板後 發現是上照式 LED 燈條 慘了 也要先找出問題點再想辦法處理
插電測試 發現一顆 LED 燈珠不亮 只一顆燈珠不亮就鎖 LED 恆流版 未免太敏感了吧 : 沒亮那顆要做記號

本想到沒屋頂 找同規格整組的回來換 無奈找不到 (是沒找到)
那就硬著頭皮換燈珠看看了 先用熱風槍開350度C 使膠帶退膠拆下燈條 拆下後先清潔燈條背部膠帶 :

再來熱風槍開到400度C 先在燈珠兩邊擦上錫膏 使溫度平均比較容易熔錫 從燈條底部加熱拆下燈珠 :

拆下燈珠 :

拆下燈珠後 燈板清潔在補上一些些焊錫上去 補完焊錫再擦上錫膏 放上燈珠再用熱風槍開400度C一樣從底部加熱 會發現燈珠自己漂移歸位 (第一次看到飄移現象) 就能拿開熱風槍的 (沒人幫拍照)

補上燈珠後 再來要處理燈條 再燈條背部貼上導熱雙面膠 :

再將多餘的導熱雙面膠做修剪 :

都處理好後 先不裝回面板 接上信號源與喇叭 直接開機有聲音 看燈珠有無全亮 有全亮那就等一下會不會再關閉背光了 先去泡茶後再來看 約40分鐘了來時還有聲音燈燈也亮著 那就能裝回面板測試了 :

測試2小時都正常的拍照圖 :

完修 :

故障 一顆 LED 燈珠

网友:
很棒的功力供喜完修

网友A:
手部會累嗎   拿風槍   善用工具一次可拿好幾顆

一顆一顆吹  要吹到手軟

网友:
一般不是都會一整排換掉比較好!不然是否一段時間後又出問題!

网友B:
剛剛不小心喝了口雜牌爛啤酒,超難喝
把它呸到化糞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部會累嗎   拿風槍   善用工具一次可拿好幾顆

一顆一顆吹  要吹到手軟

感謝 BEER 兄的指導說明
要事半功倍 當然要有利器

小弟剛要學修液晶電視 所以工具只能慢慢來

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不小心喝了口雜牌爛啤酒,靠超難喝
把它呸到化糞池

感覺這句話 好像怪怪的  把它呸到化糞池

目前化糞池沒加蓋的應該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覺這句話 好像怪怪的  把它呸到化糞池

目前化糞池沒加蓋的應該不多了 ...

阿布就是把蓋子打開
前線預備
後線預備
然後嘴巴嘟嘟 給他射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不小心喝了口雜牌爛啤酒,靠超難喝
把它呸到化糞池

如你不爽 可以說

已截圖 文

等的 警察通知你
去做筆錄  就知發生啥事

网友:
不是全換.就要調低電流.  否折返修機率大.  更換多顆 底部要用返修台加熱(這個不貴)否則鋁基板很難取下燈珠

网友:
sa2086大:恭喜完修..我也剛學修沒多久..是我的話.也是會選擇換燈珠..能完修最要緊..不要氣餒..加油!

网友:
建議SA2086大大,如果常遇這問題的話真的要去準備一個加熱台,這樣子就不用一手拿熱風槍,另一手不好作業
這類的問題以後會越來越常見,許多設備裡的照明都是使用LED燈條
不管是要換單顆或多顆LED,維修上會便利很多的

將問題解決最重要,其次再來講求完美和效率

网友:
S大真是厲害~
熱風槍小弟還不太會用呢~
目前手邊也有一台INFOCE的下半部背光不亮~
也嘗試要拆面板下來試試~
但光後殼好像有黏住拆不下來就不敢再拆下去了~(怕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