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不知啥牌的GTX 960 2G DDR5 掉零件

楼主(2018-02-06):
一位好朋友在他家大樓回收箱撿到一片不知啥牌的GTX 960 2G DDR5顯示卡,就是下圖這一片︰

他仔細一一看電路板背後有幾個零件已掉落,不知各位會員手上有無相同的顯示卡可以比對一下是掉了什麼編號的零件?我看是掉了Q528及Q535,由於沒有用放大鏡仔細看,不確定還有掉了什麼?

謝謝大家。

网友A:
這片有點像 MSI公司的顯卡,不確定是不是
https://www.msi.com/Graphics-card/GTX-960-2GD5/Specif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有點像 MSI公司的顯卡,不確定是不是
https://www.msi.com/Graphics-card/GTX-960-2GD5/Spe ...

的確是很像

网友B:
這片是acer套裝機內配的顯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是acer套裝機內配的顯卡

這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套裝機配這麼好的顯卡,這個一台要多少大洋

网友C:
沒記錯的話那卡是索泰代工的
我也有一張上面是寫索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記錯的話那卡是索泰代工的
我也有一張上面是寫索泰

手上有這張卡的話,能不能看看Q528及Q535 是什麼編號?謝謝

网友D:
我眼睛張很大,還是看不到那編號,大家幫忙看
左下GTX950那張背面圖,不過可以順便對一對其它有無掉件

http://www.ixbt.com/video4/zotac-geforce-gtx950-amp.shtml

网友E:
我這片上面的Q5XX
都是K1P
要不要看看沒掉件上面的編號
稿不好你的Q5XX也都是一樣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眼睛張很大,還是看不到那編號,大家幫忙看
左下GTX950那張背面圖,不過可以順便對一對其它有無掉件

不同的卡沒辦法比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這片上面的Q5XX
都是K1P
要不要看看沒掉件上面的編號

這片卡跟我的不一樣,不一樣的卡零件編號也會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片卡跟我的不一樣,不一樣的卡零件編號也會不一樣

我的意思是看沒掉件的Q5XX
比如你沒掉的Q524
當然最好還是有一樣的來比對比較保險

沒什麼工作了只好找話題來掰~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同的卡沒辦法比對的

看起來Layout是一模一樣,連零件編號也一樣,有差應該也只是些許元件有沒有上齊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的卡沒辦法比對的

看起來Layout是一模一樣,連零件編號也一樣,有差應該也只是些許元件有沒有上齊而已!!原圖會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Layout是一模一樣,連零件編號也一樣,有差應該也只是些許元件有沒有上齊而已!!原圖會更清楚

請問這張圖是網路上找的或是你剛好有這片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問這張圖是網路上找的或是你剛好有這片卡?

就我連結的那個連結網站啊,裡面的圖比較清楚,不過很可惜那兩顆編號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我連結的那個連結網站啊,裡面的圖比較清楚,不過很可惜那兩顆編號看不出來 ...

這片板應該是相同的

网友F:
LB512看起來也掉了...

网友D:
我覺得很有機會可以參考Q532和Q533

网友G:
理論上Q524應該跟Q535一樣.電感511.跟512也一樣.Q528>>不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B512看起來也掉了...

經你一說仔細看過後的確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很有機會可以參考Q532和Q533

謝謝,回家再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論上Q524應該跟Q535一樣.電感511.跟512也一樣.Q528>>不詳..

所以才想問看看有沒有會員手上剛好有這片卡可以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想問看看有沒有會員手上剛好有這片卡可以比對一下

網路上找到的

還是不太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