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變頻冰箱無動作(R5338XS)(求助)

楼主(2018-02-0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E8%AE%8A%E9%A0%BB

早上發現冰箱突然不冷(與附上的故障現象一樣)~
已更換電容~
但途中黃色那顆應該是變壓器吧?還是一直有異音~
零件上無任何料號註記~
求助是否有高手維修過知道料號的??
另外C734電容量測無反應,有可能更換就好嗎??

補充內容 (2018-2-28 10:49 AM):
用電容表量測C734開路,更換後ok

网友:
變壓器旁的小店容都要換!!

网友:
厲害   這個也修   請問結果如何處理

网友A:
請問C734是開路還是無容值
還有U703有編號嗎

网友(2018-03-25):
變頻基板耶!!置板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C734是開路還是無容值
還有U703有編號嗎

C734量測是顯示0
U703有編號沒特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