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Y動手做讓筆電螢幕重新再利用

楼主(2018-02-06):
當筆電主機板故障時,除了整台送去回收或是拆除可以拆卸的組件(硬碟/RAM/光碟機等等)再使用以外,也可以將運作良好的筆電螢幕面板取下,經過驅動電路連接,使其成為標準電腦顯示器並重新再利用,適合具備基本電子接線製作技巧及DIY動手能力的使用者,同樣也可以進行進階改裝,例如製作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外殼、或是加裝在改裝電腦外殼上成為一個額外的動態顯示幕

首先要先將待分解的故障筆電螢幕外殼(A/B殼)拆卸開來,小心取出裡面的面板
將面板翻到背面
移除原本接在面板上面的連接線,注意拆除時不要損壞到面板連接器及其他部位
這種面板連接器屬於標準VESA連接器,一般簡稱為IPEX 40pin,pin間隔為0.5mm
面板背面上的型號標籤,從標籤可以知道這片面板是InnoLux群創光電的N173HGE-L11
在網路上搜尋此片面板相關資訊,只要不是太特殊、冷門的面板,通常可以找到豐富的資訊
首先要先知道面板解析度、驅動介面種類及信號格式、輸入電壓規格,從網頁資訊可以看到,N173HGE-L11是一款FullHD 1920x1080解析度、6位元雙通道LVDS介面、3.3V輸入電壓的LED背光面板
接下來就是尋找合適的驅動板,驅動板主要區分為兩類,一種是透過更改內部韌體來對應不同解析度及信號格式面板的標準驅動板,一種是萬用驅動板,以下簡介兩者不同之處
標準驅動板購買時,買家需要先提供面板型號,請賣家更改內部韌體,其輸出信號才能正常對應所連接的面板,韌體修改好的標準驅動板就只能用在這片面板上,若是要更改其他解析度/信號格式的面板,則要再重新更改一次韌體
萬用驅動板則是韌體內建多種常見的面板解析度與信號格式,透過電路板上的跳線(JUMPER)來更改解析度及信號格式,其好處是只要一塊驅動板就可以對應多種面板,更換其他面板時也只要修改跳線而不需重新更改韌體,不過如果遇到比較冷門解析度或是面板信號格式比較不一樣的,就會無法正常驅動及顯示,這時候還是需要使用標準驅動板,並依照面板修改韌體,才能夠正常顯示
這次選擇的是內建23種面板解析度及信號格式的MT6820萬用驅動板(還有另一片MT561-B萬用驅動板可以支援到25種解析度及信號格式)
萬用驅動板直接把支援的解析度及信號格式的跳線設定方式直接印在電路板背面,所有連接器的接腳定義也一樣印在上面,方便組裝查詢
依照面板選擇適合的面板連接線(屏線),選用對應面板上連接器的IPEX 40pin插頭
依面板型號所搜尋到的規格書,會明確列出各針腳對應的定義
VCC:電源,有分為面板及背光兩個電源輸入,例如表中VCCS是面板電源3.3V,LED_VCCS是背光電源7-21V
GND/VSS:接地負極,也有分面板及背光用的,面板接地負極接在驅動板面板信號接頭上的GND,背光接地負極接在驅動板背光供電接頭上的GND
VEDID/CLKEDID/DATAEDID:面板EDID資料晶片的電源/時脈/資料腳位,在這裡沒有使用
RXO0/RXO1/RXO2/RXOC:面板奇位(ODD)差動信號輸入,有分高(+)與低(-)
RXE0/RXE1/RXE2/RXEC:面板偶位(EVEN)差動信號輸入,有分高(+)與低(-)
LED_PWM:背光亮度調節PWM信號輸入,在萬用驅動板上一般只供應亮度調節電壓信號輸出,故未連接
LED_EN:背光開啟/關閉,當高電位時背光點亮,低電位時背光關閉
NC:未連接,這些針腳必須要懸空,不能接到任何電源/信號/接地負極上
從上面的針腳定義表對應到驅動板上印刷的針腳定義
O0/O1/O2/C的-/+分別對應到上面的8/9、11/12、14/15、17/18
E0/E1/E2/C的-/+分別對應到上面的20/21、23/24、26/27、29/30
依照排列好的針腳定義插入接頭,並連接上驅動板,注意不要誤配線路也不要插錯/插偏針腳,尤其是電源/接地負極/信號之間不能搞混,否則會損壞驅動板及面板
選擇面板電源電壓,依照面板規格書調整驅動板上面板電壓跳線,同樣必須設定正確,避免過低電壓導致面板運作不良或是過高電壓將面板燒毀
依照面板規格書得知供電需求為3.3V,所以將驅動板跳線帽裝在靠3.3V的位置
面板背光電源/點燈信號/接地負極則是在驅動板上另一個插座
12V:驅動板輸入12V直接送過來
BL:背光點亮/關閉
ADJ:背光亮度調節(電壓)
GND:接地負極
將屏線上對應的針腳插入驅動板上的插座內,同樣要注意不要誤配線,避免燒毀驅動板/面板
調整驅動板上的解析度跳線,參照面板規格書,選擇表中”1920*1080-6-2”這項設定
然後依照跳線排列方式,去調整驅動板上A至G跳線位置,有圓點是插上跳線,沒圓點是不插上跳線(圖中跳線尚未調整完成)
再度詳加確認面板IPEX 40PIN接腳與驅動板上的電源、LVDS信號、背光電源、背光信號、接地負極都沒有連接錯誤時,就可以接上12V電源及VGA信號,若面板/驅動板功能正常、連接及解析度設定都正確的話,就可以看到影像正常出現
特別注意,線路部分與供電電壓千萬不能搞錯,搞錯時一通電就燒東西的機率很大,就整組報銷了
解析度跳線設定錯誤的話面板會不顯示、只顯示條紋、影像錯亂/錯位、色彩錯亂/反相等問題,這並不會損壞面板及驅動板,將其設定改正就可以
測試中需要注意不要在通電下拔插面板至驅動板間的任何線路,避免面板及驅動板因電壓衝擊而受損
如果要調整設定,可以接上OSD按鍵板,可進入螢幕設定選單調整,也有燈號指示目前電源及信號輸入狀態,OSD按鍵板部分可以詢問店家是否可以幫忙配,或是依照驅動板上針腳定義,自行用零件製作修改
測試沒有問題,若不想讓面板裸露,就可以把原本筆電螢幕的外殼裝回,把信號線從開口處穿出
裝上外殼後再測試一次,看看是否正常,測試正常後就可以找個支架來托著面板,使其可以直立不倒下,然後再把驅動板用泡棉雙面膠/熱熔膠固定在螢幕背面/支架上不會導電的表面,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如果具備進階加工能力,也可以其他材料(壓克力/金屬/3D列印等)製作具備個人風格的新外殼,或是把面板固定在改裝電腦的外殼上,利用多螢幕輸出顯示卡,當作額外的動態顯示幕,安裝驅動板時要確實固定,避免造成線路拉扯斷裂,驅動板上元件被撞擊受損或焊接點被短路而造成損壞
只要掌握上面幾個要點,有很高的機率可以把故障筆電甚至平板電腦的正常面板變成一個可以使用的標準顯示器,充分達到資源再利用(下圖為點亮CPT華映CLAA101WA01 10.1吋1366x768面板)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這diy也太強大了吧!不過沒相當的功力這應該很快就毀了!

网友A:
這個"精華"印章可以蓋在空白處嗎?每次都會造成閱讀上一點點小小的障礙

還是只有我有閱讀障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精華"印章可以蓋在空白處嗎?每次都會造成閱讀上一點點小小的障礙!

還是只有我有閱讀障礙 ...

我是沒有感覺,不知你看不到什麼了?

网友:
謝謝狼大發文,改天有好一點FHD螢幕來玩一下,狼大很久沒發文了,都默默的潛水!

网友:
謝謝狼大教學! 看錯、插錯就報銷了,高高手專用等級!

网友:
結果家裡那個年代久遠的17吋螢幕都是面板偏光膜掛點
繼中央九宮格範圍內出現10多滴的水滴狀,看電視還可以無視
最近又出現一個松花紋

网友:
狼大,這身行頭感覺很暖和哦!
感謝分享,改天也來試試.

网友:
太強大了吧~謝謝 港都狼仔 大大教學~

网友:
謝謝狼大教學,後續有打算怎麼運用嗎?

ex: +觸控面板==>觸控螢幕XD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DIY螢幕重新再利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沒有感覺,不知你看不到什麼了?

藍圈圈很小很小一點點的閱讀障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藍圈圈很小很小一點點的閱讀障礙!

大大,把AdBlock插件關掉,再刷新一下畫面,會有全新的世界,記得順手按一下刷新跑出來的公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藍圈圈很小很小一點點的閱讀障礙!

我的有狗狗隔開,所以字沒有被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大,把AdBlock插件關掉,再刷新一下畫面,會有全新的世界,記得順手按一下刷新跑出來的公狗!! ...

恍然大悟!謝謝教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有狗狗隔開,所以字沒有被擋.

原來狗狗有這麼多妙用,當初因為"一阿"虎,首頁實在不像話,一整個累格到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狗狗有這麼多妙用,當初因為"一阿"虎,首頁實在不像話,一整個累格到不行! ...

我都是看到狗狗順便餵狗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恍然大悟!謝謝教導。

AdBlock我一般是都開著,
找一下設定把"*.pigoo.com"排除就好了.
再強迫症一點只想看文字可以用這個插件"Text only mode"這個Chrome插件可以去圖只留文字.

网友D:
狼大您好,小弟只改過LCD螢幕,買通用高壓板對應--就能簡單調背亮度跟點燈ON/OFF,最近想改LED的螢幕,剛好看到狼大這篇,受益匪淺

對LED點燈跟調光有點不太了,LED看您圖片公板上BL有接兩條白線出來,想請問狼大 公板上(BL)兩條白色是分別對應到哪?  只看到一個 36(LED_EN) 跟 LED Backlight ON/OFF有關,那剩下一條是該接到哪呢? 以及如果LED要調背光亮度該如何處理?

网友E:
討個魚吃, 現在EDP的面板愈來愈多, 應該也有對應的套件可改裝, 各位有這方面例子可分享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狼大您好,小弟只改過LCD螢幕,買通用高壓板對應--就能簡單調背亮度跟點燈ON/OFF,最近想改LED的螢幕,剛好 ...

因為led面板背光的調節都是採pwm百分比輸入信號,而一般公板的是採電壓大小輸出信號,所以不能對應給led面板,而屏線也大多只牽出點燈on/off(LED_EN、BL_ON)信號,就不接調光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討個魚吃, 現在EDP的面板愈來愈多, 應該也有對應的套件可改裝, 各位有這方面例子可分享嗎?  ...

eDP最近也玩了一組,會再新增
不過eDP比較需要注意的是,公板都要寫入韌體對應通道數與面板解析度,還有一個注意點就是有些筆電的eDP面板背光點亮與亮度調節是走數位信號(例如手上有一片DELL拆下的三星eDP面板,就是這種),這種面板公板會無法啟動背光

楼主:
自己動手玩筆電eDP面板

上一篇已經介紹如何再利用筆電的LVDS面板,這次要說明新型筆電/平板eDP面板的再利用方式

什麼是eDP(Embedded Display Port)?
傳統筆電/平板的面板與顯示單元(GPU)連接的介面為LVDS(低壓差動信號),為了顯示更高的解析度及更多的色彩深度,必須要增加LVDS通道數,會增加線路數量及接頭體積,且GPU為了要驅動面板,需要額外設置一組LVDS介面。目前筆電/平板面板的解析度越來越高,從FHD開始進入2K甚至4K的解析度,LVDS介面已無法承受高解析度/色彩深度所需的資料傳輸頻寬,取而代之的是eDP(Embedded Display Port),eDP主要優點如下:
1.所需線路數量少,接頭可以縮小,尤其是輕薄型筆記型電腦(如Ultrabook),因為轉軸空間縮小,線路數量少的eDP,能夠滿足其小空間及輕薄化的需求
2.eDP傳輸頻寬大,除可以對應高解析度面板外,也可以直接使用GPU的Display Port輸出來驅動面板,而不需獨立LVDS輸出埠
3.eDP的功耗較低,對於增加筆電/平板續航力有很大的幫助
4.eDP的EMI抵抗能力佳,可以避免EMI干擾影響顯示畫面品質
5.eDP除了傳輸影像資料外,還可以雙向傳輸其他數據封包(例如觸控面板或是音訊等)
以上的優點,讓eDP大量取代LVDS成為筆電/平板/手機的主要面板連接介面
這是一片15.6吋,Full HD(1920x1080)的筆電用eDP面板
面板背面,eDP接頭在右下處
型號標籤,為三星LTN156HL07
從型號可以查到此片面板資訊,為PLS面板,解析度1920x1080,雙通道eDP 30pin接頭,3.3V輸入電壓
eDP面板驅動套件,因為目前尚未有萬用公板可對應eDP面板,所以都需要寫入韌體,購買時要將面板型號及參數提供給驅動板店家代為寫入可對應的韌體,才可以正常使用
eDP面板驅動板,此片驅動板具備HDMI/VGA雙輸入,3.5mm立體音源輸入,雙聲道喇叭輸出
套件隨附的eDP面板連接線,為I-PEX 30pin規格接頭
面板上的I-PEX 30pin母座
查詢eDP連接介面接腳定義圖,一般來說VESA標準規格介面下針腳定義會是一樣的,但如果是比較特殊的面板,接腳定義可能會不一樣,需要參考面板規格書
3/4為通道1,6/7為通道0,9/10為輔助通道,12/13為面板電源3.3V,15/16為面板電源負極,18/19/20/21為面板背光負極,22為背光啟動信號,23為背光亮度調節(PWM信號),26/27/28/29為面板背光正極(6-21V)
將面板排線接頭插上面板母座
確保完全插入
接上電源及信號,正常來說,寫入韌體正確(解析度、eDP通道數正確),接線正確且各項輸入參數都在容許值,面板及驅動板沒有故障時,就會正常顯示

如果手上筆電是使用eDP介面,要更換成更好的面板(升級解析度或是TN換成PLS/IPS),除了注意面板機構及接頭位置外,也要注意所能支援的eDP通道數、背光驅動/調光信號模式(分為類比式與數位式),並選擇可以相容的面板,才能確保能正常顯示及運作,若是沒有把握,建議可以聯絡店家,把筆電帶去測試相容性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2018-03-15):
狼大太強了~~

网友:
狼大大技術高改裝再利用...之前好幾部都回收了..
面板還很新..2-3年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