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1KVA電子式穩壓器繼電器一直發出聲音

楼主(2018-02-06):
手上有兩台這種穩壓器,其中一台繼電器老是無緣無故一直發出切換的聲音

本來以為是負載的關係,所以做了交叉測試,結果發現是穩壓器的問題,另一臺換過來繼電器也沒發出聲音過

有時就連負載全部關掉,反而更嚴重,這是要更換繼電器嗎?

◎ 容量:1KVA / 800W
◎ 輸 入
  電壓範圍:AC 110V ±14%
  頻率:47Hz ~ 63Hz
◎ 輸 出
  電壓範圍:≦6%
  美式插座:2個 ( 採用工業級插座非塑膠不熔化 )
  整機效率:>97%(滿載)
  反應時間:<1 Cycle (週波)
  失真率:與輸入波形相同無失真
  輸入功率因數:0.8
◎ 顯示: 指針式輸出電壓錶
◎ 保護
  過載,短路:自動復歸
  雷擊、突波:4500A,8 / 20us

网友A:
先檢查主機板上的電壓做交叉比對
看有無異常

基本上繼電器會有動作
應該是参考電壓與比較電壓有差異

檢查一下電容與焊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主機板上的電壓做交叉比對
看有無異常

請問是要量輸出電壓110V?

照片中有顆Iic是做比較用的?

電容要解焊一顆一顆量?那不就要有電容表?

网友:
檢查IC2 各腳的電壓值去比對
去搜尋"LM324"就有規格書可以看了

況且有兩台一樣的機子
可以將主機板對調看看

网友B:
線路裡面有兩個VR,應該是調整高低壓繼電器動作電壓用的,你嘗試調看看,或許是阻值有誤差,剛好在動作的臨界點,也可以嘗試輸入120V或是100V的電源當做來源電壓,看看輸出是不是有穩定110V。測試是否有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路裡面有兩個VR,應該是調整高低壓繼電器動作電壓用的,你嘗試調看看,或許是阻值有誤差,剛好在動作的臨 ...

兩個VR是否對應兩個輸出?
輸入沒法控制,臺電進來多少無法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兩個VR是否對應兩個輸出?
輸入沒法控制,臺電進來多少無法控制。

兩個VR應該是對應輸入電壓的高低,來控制繼電器作動的時機,我用敘述的方法來說,整個AVR應該就是一個自偶變壓器,全部假設有120圈,在0與110圈抽頭當輸出,正常電壓就在110圈處輸入電壓,當電壓過低時,低壓繼電器作動,在100圈處輸入電壓,輸出一樣是110V,輸入電壓過高,高壓繼電器作動,在120圈處輸入電壓,輸出也是110V,總共就是有三個輸入點,過低,正常,過高,而輸出維持在正常點。

你去買一個110V→100V的自偶變壓器,就是日本專用的,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有,而且不貴,輸入是110V,輸出就是100V,你反過來用把輸出端輸入110V時,這時候原本的輸入端就會有120V的電壓了。

楼主:
VR1預設值是2.8K,VR2預設值0.23K

我試了兩個地方的市電做輸入,一個家裡,一個公司

兩個地方輸入電壓量都是家裡116V左右,公司115.xV

這顆原本就是放在公司使用的,所以公司不在測試

家裡兩天,輸出一孔接主機(650W power),一孔接螢幕,兩天完全沒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

======================================================

拿到公司一接上市電,兩個輸出都沒接,結果繼電器就開始跳了!

接著調整VR1超過2.8K,輸出電壓降到110V上下,但是繼電器會一直跳不停,阻值越大頻率越高

VR1調到2.8K以下,繼電器停止跳動,但輸出和市電進來沒兩樣115.xV,這樣相當於沒穩壓?
=========================================================
LM324N我還沒量,datasheet看工作電壓MAX 32V,

四組比較器,INPUT+/INPUT-四組,這裡我不確定應該量交流還是直流?

LM324二十幾年前幾乎快忘光了。

网友:
能在繼電器的COIL直接通電看看,還會不會有聲音?

网友:
參考,用LM324作的AVR電路

AVR

AVR

445.62 KB, 下載次數: 7

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