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Satellite L650 插上內建鍵盤就無法開機!

楼主(2018-02-07):
請教前輩, 不接CN3 內建K/B 開機皆正常, 但插上內建鍵盤就無法開機!(使用外接USB K/B正常可開) 查如附圖電路! 只有接往U7 EC NPCE791LA0DX, 因無同型K/B可測試! 電路圖上連接EC 只有MX0~MX7 MY0~MY17, 這些接腳會造成不開機嗎? 對EC不熟 , 請教是否須重燒EC? 及如何重燒EC? 鍵盤本身是否會短路?(外觀無泡水腐蝕現象)

网友:
鍵盤拆掉 主機板上插座每根腳對地打阻直就可判斷是鍵盤還是主板 阻值應該都差不多

楼主:
確認各腳位打阻值都ok, 剛找到一支舊型TOSHIBA M200 K/B 接上測試! 確定原來的鍵盤壞了! 感謝提供維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