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台達 DELTA DPS-400AB 電源供應器 -12V ,-5V 相關疑問 ??

楼主(2018-02-07):
請問如何簡單在沒有DC -12V,-5V 輸出電源供應器增加這兩種電壓輸出 ,
大概約 需 350ma~500ma 電流就可 ,需穩壓 , 主要以 DC -12V 為主 ,
請問有相關簡易電路?

PS: 1.沒有DC -12V 似乎會造成相容性問題 , 主機板無法啟動 ..!
      2.增加電路無法太大 , 需能放入電源內.!
      3. 這是 SERVER POWER .

网友:
原先的設計無 負12V電壓,除非你有辦法再多繞出一組線圈,不然負壓如何生成?倒不如買一個電源供應器
比較快。

网友A:
現在的主機板沒有需要-12V  你的是哪一種板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的主機板沒有需要-12V  你的是哪一種板阿???

LGA775 板子 , 不開機 .

楼主:
比較懂電子 朋友說可以用 L7912 設計一個電路加進去 ...!

网友:
引用 楼主:
LGA775 板子 , 不開機 .

不開機,有很多原因

网友:
可以買這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2235209311
原圖標示有錯 ,  電源輸出入 的 +/- 標錯...

負壓應用修改 如下

DCDC負壓應用原理

网友B:
能不能改要看原本設計是怎樣?你從主變壓器次級開始,畫出各組電壓輸出的電路圖給我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改要看原本設計是怎樣?你從主變壓器次級開始,畫出各組電壓輸出的電路圖給我看看。 ...

雖然  夫子 有叫PLAY  但是夫子也有說  因材施教
看發文樓主能力, 應該無法畫出各組電壓輸出的電路圖

所以我覺得  找個低技術需求的便宜套件方案 34元*2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雖然  夫子 有叫PLAY  但是夫子也有說  因材施教
看發文樓主能力, 應該無法畫出各組電壓輸出的電路圖

問題是前端電源哪裡來?只要有了前端電源就很好解決了。

想辦法從+12V做一個負電壓產生器比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是前端電源哪裡來?只要有了前端電源就很好解決了。

想辦法從+12V做一個負電壓產生器比較快。 ...

是啊, 所以我在 7# 推薦了 套件模組

楼主:
simon1016 大方法 ,是目前比較快速解r決的方法 , 可是修改後輸出電流只有70 ma, 並不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on1016 大方法 ,是目前比較快速解r決的方法 , 可是修改後輸出電流只有70 ma, 並不適用...! ...

最末張圖是0.7A 吧  怎會是 70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