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一下熱水器推薦

楼主(2018-02-07):
大家好, 不知道論壇裡有沒有人熟或精通洗澡用的熱水器
我的排序是 林內 -> 莊頭北 -> 櫻花

林內: RU-A1021RF/RU-B1021RF (哪一個好??)
莊頭北: TH-5107RF
櫻花: GH1021 10L

因為家裡是用林內RU-258W的, 用了21年, 水盤壞了, 其實有時間是可以自己修, 但怕修不好, 所以想換新的

想看看大家意見 (網路查了,大多排序也是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我該注意的?

另外喜多麗如何呢, 感覺他們的設計普普, 但用的人也不少

我家環境:
面正北, 10樓高

网友A:
這種天10公升,溫度夠用嗎? 既然要換 選12公升較優吧

我對傳統銅水盤式還是較偏好, 取其故障率低,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天10公升,溫度夠用嗎? 既然要換 選12公升較優吧

我對傳統銅水盤式還是較偏好, 取其故障率低,耐用 ...

請問一下, 10L 和 12L 為什麼冬天溫度會不夠??

但是 12L 不是會多浪費水和瓦斯, 才會出熱水??

恆溫的好嗎? 恆溫好像都電子式

我也不知道, 那幾個型號的水盤是不是銅的

网友B:
用了21年才故障,應該不用考慮還是要用它的後代 !

网友C:
千萬不要買插電還有LCD顯示的,櫻花也有那種爛貨 最傳統的機械式的就好 選熱效率高的

网友D:
瓦斯熱水器沒什麼技術....我看你都是挑防風型的,
所謂的大品牌只能靠廣告和服務,若收費貴....就相當於沒有服務
雜牌或代工廠自有品牌的才能共用模組,堅固耐用,且大多台灣製造的零組件,大家都會修。

防風型的是側邊排氣,不能再加防風外殼,否則會擋住排氣,
一般屋外型非防風的從上方排氣,則可約350-500元買個鋁防風罩套上,也可防雨。
因白鐵的回收價較高,若在一樓,不要買白鐵風罩,否則可能會被偷走拿去資源回收廠賣。

我家有一台聯合牌熱水器,用了約15-20年左右,只壞過IC點火裝置,
因為早期熱水器安全機制較少,原本的IC點火小小一顆,
自己買常見較大顆的IC點火更換,一堆線都不用接...
IC點火裝置是吃電的,壽命約5-10年,瓦斯熱水器大多壞這個。
後來買了和家牌屋外型吃電池的HK-860數位恆溫熱水器,5千有找,自己換掉了!
(因裝在屋外,舊熱水器留下來的鋁防風罩照樣可用,聯合牌熱水器也照樣可用,但放著備用)

傳統熱水器約可2年換電池,但這吃電池的數位恆溫,吃電還蠻兇的....
吃電池的數位恆溫畢竟要做溫控,且現在的機種安全機制較多,電池大約只能撐5-8個月。

平價的瓦斯熱水器大多是銅管鍍錫,雖然熱效率沒到一級,但銅管較耐用,沒人在銅管漏水的..
有些一級節能大品牌熱水器,號稱純銅管,反而可能銅管被侵蝕而漏水...貴的反而銅管漏水..
(其實,純銅管漏水,同樣也可用焊錫補漏,就不用整組換掉被原廠A了...)

你住大樓,陽台可能曬衣服放東西,其實可裝強排恆溫的,像和家牌ST14FE,不含安裝,8000有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10L 和 12L 為什麼冬天溫度會不夠??

但是 12L 不是會多浪費水和瓦斯, 才會出熱水??

假設10L 是10排火,那12L是12排火,
在相同水量下,12L溫升較高,用起來較舒適

像這種天氣,10L就必須控制水量,溫度才夠用(出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萬不要買插電還有LCD顯示的,櫻花也有那種爛貨 最傳統的機械式的就好 選熱效率高的 ...

我也是這麼想, 不太想買電子式, 還是傳統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設10L 是10排火,那12L是12排火,
在相同水量下,12L溫升較高,用起來較舒適

原來如此, 謝謝大大的解說

冬天到了, 就是把火力和出水調整沒錯

因為看到 12L比10L的瓦斯量多耗 25% 所以才考慮 10L (原先建商是配10L)

楼主:
引用 网友D:
瓦斯熱水器沒什麼技術....我看你都是挑防風型的,
所謂的大品牌只能靠廣告和服務,若收費貴....就相當於沒有 ...

>>你住大樓,陽台可能曬衣服放東西,其實可裝強排恆溫的,像和家牌ST14FE,不含安裝,8000有找。

對, 那個陽台位置就是曬衣服和洗衣機, 是因為這樣才建議使用強排?? 原因為何??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21年才故障,應該不用考慮還是要用它的後代 !

簡捷又強而有力的定心丸建議, 呵呵呵

网友:
要注意通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住大樓,陽台可能曬衣服放東西,其實可裝強排恆溫的,像和家牌ST14FE,不含安裝,8000有找。

對, 那個陽 ...

陽台會曬衣服也會影響到通風,業者大多建議要裝強排的,否則可能還不肯安裝.
(收費裝瓦斯熱水器要有證照+簽名)

至於12L 最大耗能比10L多2.5成,並不是燃燒效率...所以,買12L以上是可以的!
火愈大,燃燒效率就愈差!  和開車一樣,汽車加速愈快就愈耗油! 但洗澡洗得爽(開車開得爽)比燃燒效率重要!
且12L熱水器只在最大火時燃燒效率較差...而10L則達不到12L溫升25度的需求。
若12L熱水器同樣10L水流量+溫升25度時,燃燒效率和10L溫升25度差不多,甚至可更好。
(相同的金屬面積,火愈小,熱散失就愈少,燃燒效率就愈好!)

室溫大約是冷水進水溫度,
淋浴約要42度,泡澡水溫要約45-50度,熱水混溫水才能夠熱,且天氣愈冷耗損愈大,

以10L燃氣熱水器每分鐘水流量10L,最多可升溫25度來計算,
前幾天寒流戶外溫度6-8度, 室溫可能16度,三更半夜時白鐵水塔水溫可能只13度,
冷水13度+熱水器升溫25度也只能到38度,比適合洗澡的42度少4度,且熱水管還會耗損,
所以,若裝10L熱水器,前幾天寒流時還要把熱水龍頭調小,讓水流量到5-7L,水溫才能達到42度以上。
而燃氣熱水器水流量若低於3-4L,就不會點火了!

但12-14L也不是沒缺點,最小火時可能比10L最小火還熱,
夏天若冷水已是33度,淋浴可能覺得水太熱,
雖然洗澡42度,但寒流時要44度,夏天40度才不會剛洗完澡就冒汗覺得太熱,
若夏天冷水就已33-35度,天氣很熱又硬要開熱水混冷水到40度,瓦斯熱水器可能因熱水流量低於3L而熄火。
(泡澡或夏天沖冷水則無此問題)

只要知道原水(冷水)溫度、熱水溫度、洗澡時的溫度需求,加上熱水器升溫能力的數據,
就知道那些明明熱水器沒壞,卻在寒流/夏天洗澡洗得唉唉叫是什麼問題了!

雖然我看你應該會自己裝,但最主要是...和家牌14L強排+數位恆溫 不含安裝8千有找....
且陽台大多已有插座,不必為換電池煩人,沒多花多少錢可讓洗澡較爽也很重要!
(可把舊熱水器修好後備用,2台便宜的熱水器比1台很貴的熱水器更好用!)

數位恆溫熱水器,每年應該還是要調2次溫度較好,夏天設40-42度,冬天設46度。(泡澡+2~3度)
傳統熱水器則一年調3-4次溫度較好,但大多靠加壓馬達解決....。

補充內容 (2018-2-9 04:00 PM):
又查了一下,和家數位強排ST14FE,不含安裝也有賣7千有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了21年才故障,應該不用考慮還是要用它的後代 !

用了21年,不代表這21年都沒故障修理過...
基本上, IC電子點火可能撐不了21年...
但早期的IC點火功能很陽春,也有可能可撐21年(看用量)。

我家的那台聯合牌是用了15年左右,IC電子點火故障了! 算15年故障1次...
有時點火有時不會,看機械的部分正常,原以為接觸不良卻又同樣發生,到最後換一顆就好了!

熱水器業者常講5年換一台,其實是應該5-10年就要檢修IC點火....
IC點火若故障得很奇怪,就很難抓問題。

大多家庭用傳統熱水器是一個溫度全年使用,靠加壓馬達增加水壓,
寒流把水溫調到高後,夏天就不會調低,並不會每年調2-3次水溫,而熱水到55度以上就容易積水垢,
若用數位恆溫熱水器,熱水不會過熱也可減少水垢,因看得到溫度,可知道怎麼一回事。

网友: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548&pid=808284

省錢有省錢的方法...
舒適有舒適的過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21年,不代表這21年都沒故障修理過...
基本上, IC電子點火可能撐不了21年...
但早期的IC點火功能很陽春 ...

這 21年來, 還真的沒有故障, 前面10年兩個人用, 後面10年是三個人用, 現在故障, 就是那個控制水盤漏水, 點火時, 要用手去推那個導桿, 才能點火, 萬一水壓又小一點, 就完全不能啟動

水垢部份, 已經清過兩次, 站內有教學~~

楼主:
各位大大, 我家還有個問題, 我家陽台是 ㄇ 字形
到了冬天的時候, 用完熱水器, 會發現陽台天花板有水滴, 的確會影響到曬衣服
原先是戶外防風型, 不知道還有什麼建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 21年來, 還真的沒有故障, 前面10年兩個人用, 後面10年是三個人用, 現在故障, 就是那個控制水盤漏水,  ...

數位恆溫 強制排氣 大約 一萬左右
以安全使用算五年就好...

1萬/5年=2千/年=2百/月=....
一次付費,差幾千塊有價差,但平均換算
可能比很多人換手機頻率還少的太多了...
你應該會算 安全/方便/價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數位恆溫 強制排氣 大約 一萬左右
以安全使用算五年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