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款免費電腦單機繪圖,修圖與照片編輯軟體推薦下載.

楼主(2018-02-07):
1. Pinta :免費中文圖片編輯軟體,如小畫家簡單卻更強大.
2. Photocap : 國產免費修圖軟體幫照片專業去背.
3. Paint.net :簡單好用免費修圖軟體,自動化編輯數位照片特效.
4.

更多的軟體在 :
10 款免費電腦單機繪圖,修圖與照片編輯軟體推薦下載.

不知為什麼,但是卻沒有介紹這個與PS(PhotoShop)同級的免費軟體 -- GIMP.

网友A:
以前有開過GIMP,那時候的版本滿吃資源的,介面跟PS很像沒錯,都很專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開過GIMP,那時候的版本滿吃資源的,介面跟PS很像沒錯,都很專業

gimp 2 最近的新版, 改變很多, 進步很大, 也算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開過GIMP,那時候的版本滿吃資源的,介面跟PS很像沒錯,都很專業

專業的2D繪圖軟體都很吃資源,你若有玩3D軟體你就知道,你說的只是小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mp 2 最近的新版, 改變很多, 進步很大, 也算好用

我記得以前好像有繁體中文,現在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專業的2D繪圖軟體都很吃資源,你若有玩3D軟體你就知道,你說的只是小case.

原來如此,那時候公司派發的nb,ram只有2 gb,多開視窗就很容易g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那時候公司派發的nb,ram只有2 gb,多開視窗就很容易gg了

以前玩3D max動畫軟體,以xp,intel 2.4G,1.5GB Dram,隨意轉張2D圖都是以幾分鐘計,轉圖期間都不能做其它事,也都要關閉其它應用軟體,以獲得最大的資源,有時為了先看結果,就只能縮小解析度如640x480或320x240,那轉成3D動畫檔幾乎都是以小時計,所以有的解析度就降到320x240了,正圖都是上千的解析度,如1024x768或1280x1024,更高的解析度,必須要花費好幾倍的時間,因此就必須準備兩台電腦,我的頭像就是以3D max做的2D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