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大同TATUNG V37N120 開機亮一下就暗屏

楼主(2018-02-08):
大同TATUNG V37N120 開機亮一下大同寶寶.就變有聲無影像.背光不亮了.

正常了

正常了

网友A:
恭喜完修,高壓線圈會有焦痕,只能說是有瑕疵吧!要不然怎麼可能?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建議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高壓線圈會有焦痕,只能說是有瑕疵吧!要不然怎麼可能?

燒毀的地方.是次級高壓引線經初級線圈上方.這樣設計真如您所述有瑕疵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高壓線圈燒焦是從廢板拆來換還是重繞

楼主:
高壓線圈是拆來換.重繞對我是不可能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