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Rotel ~ RA-960BX 擴大機維修

楼主(2018-02-08):
收到老機器時, 第一個動作絕對不是上電測試,
而是開蓋檢查內部零件是否有異常
果不其然, 打開就發現供應 OPA +/-17V 電源處嚴重毀損
好顯有 Service manual, 不然就得要慢慢查線路了
零件換好後, 就開始暖機調整偏壓, 並簡單測試基本功能
沒問題後, 裝上喇叭單體正式上機, 確定完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网友A:
請問,咾叭有分4Ω和8Ω,試聲音,可通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咾叭有分4Ω和8Ω,試聲音,可通用嗎

可通用, 不過還是要看擴大機是否可接
4歐姆輸出功率會比較大.

网友B:
這台福祿克的電表,我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福祿克的電表,我流口水了!!

注意, 請擦好你的口水

网友:
Panasonic電容也掛了?  要是我會順便改穩壓,原廠ZD穩壓太兩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咾叭有分4Ω和8Ω,試聲音,可通用嗎

OCL是8Ω
OTL是4Ω
OTL拿來推8Ω比較沒問題頂多推不上去
OCL拿來推4Ω有可能會燒掉

OCL是家庭音響
OTL是汽車音響
如果是試音不要轉太大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讚

网友C:
恭喜完修
看到這篇,想起架子上的RB-985躺在那好多年了,都沒去動它,不知是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看到這篇,想起架子上的RB-985躺在那好多年了,都沒去動它,不知是仍好? ...

我先出價 100酷幣 XD

网友:
這個要問問RB-985了,看看他們是否願意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