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GD245HQ 無法開機求助

楼主(2018-02-08):
acer GD245HQ 上電無法開機
正面
背面
型號貼紙
拆開被蓋
電源板
AD板
面板型號

目前先做下列處置 :
1.電源板上面 470uF/35V 凸起的電解電容有更換~
2.AD板上 220uF/16V 凸起的電解電容有更換~
3.還是不開機 / 按鍵板微動開關用指針三用電表測量正常~
4.AD板上剩餘的 100uF/16 47uF/16V 全換也是不開機~
5.AD板上 5V 3.3V 1.8V 測量都有出來~

變沒步了求助...

PS : 上面有2顆 24C02WP 會是這個在作怪嗎?

网友:
九組電壓確認

楼主:
電源板上就 19V (給高壓線路驅動CCFL背光) 跟 5V ( 到AD板 ) 輸出!
AD 板上 5V 經穩壓IC產生 3.3V 跟 1.8V

哪來的九組電壓???

网友:
控制面板的

測量按鍵觸發前跟觸發後的電壓變化

网友A:
ACER_LCD_GD245HQ_SCHEMATICS_BLOCK DIAGRAM

ACER_LCD_GD245HQ_SCHEMATICS_BLOCK DIAGRAM.pdf

33.51 KB, 下載次數: 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_LCD_GD245HQ_SCHEMATICS_BLOCK DIAGRAM

謝謝~ 我再去測量過這些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ER_LCD_GD245HQ_SCHEMATICS_BLOCK DIAGRAM

如圖
左邊黃框IC輸入 5.15V 輸出 1.78V 到左邊紅框處 G966A-25 這顆 IC
右邊黃框IC輸入 5.15V 輸出 1.78V 到右邊咖啡色框處 G966A-25 這顆 IC

左邊這顆 G966A-25 IC 各腳電壓如下:
1腳 0V / 2腳 5.28V / 3腳 1.78V / 4腳 5.28V / 5腳 0V / 6腳 1.33V / 7腳 0.83V / 8腳 0V

右邊這顆 G966A-25 IC 各腳電壓如下:
1腳 0V / 2腳 5.28V / 3腳 1.78V / 4腳 5.28V / 5腳 0V / 6腳 0V / 7腳 0V / 8腳 0V

看來2顆 G966A-25 要輸出 1.25V 的,都故障?

剛剛有去沒有屋頂的拍賣看... G966A-25 賣的人不多!
請問台中市痞友有人有這顆 G966A-25 ? 賣幾顆給我...

网友:
I204&I207 PNG

网友A:
右邊這顆 G966A-25 IC 7pin異常   可能電阻壞  I204&I207可對調換看看

网友B:
I204的ADJ腳有問題

不一定是芯片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邊這顆 G966A-25 IC 7pin異常   可能電阻壞  I204&I207可對調換看看

2顆都用熱風槍請下來,更換有鉛銲錫~ 然後回焊回去2顆輸出電壓回到1.25V~ 原來SMD IC也會假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04的ADJ腳有問題

不一定是芯片問題

2顆IC請下來再焊回去就都正常了!

楼主:
解了一到難題( SMD IC 假焊 ) / 開機出現ACER然後又熄滅
測道上方2之燈管故障...
跟客戶溝通後,客戶決定不修了!
哀... 搞好一樣又壞另一樣,最近都遇到很硬的!

感謝上面留言的痞友幫忙~

网友:
恭禧查到問題,

楼主:
感謝你提供維修資料! 感謝大大~

网友C:
這種機器這樣放棄太可惜了!
順便幫客人升級成LED 客人也會很開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機器這樣放棄太可惜了!
順便幫客人升級成LED 客人也會很開心吧!

AD板 / 電源板 / 燈管 都有故障,需要維修! 怕說燈管換成LED背光套件了,畫面顯示又有問題~ 這樣修下來你會跟客戶收多少?
換個角度若你是客戶,你願意花多少$$$在維修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