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暖 - 開暖氣都出冷風

楼主(2018-02-08):
日立型號 : RAC-32LQ

最近朋友給我一片RAC-32NQ的內機機板與四通閥,告知可把冷專改冷暖.

機板改完後測試 : 轉暖氣32度.出風口溫度從19度跑到1度. 詢問朋友告知要預暖5分 ... 但是我跑了快10分一樣是冷氣

請教有經驗的大大. 日立冷暖變頻開暖氣預暖5分時指示燈會閃爍嗎 ? 我的從開機到關機都是恆亮,電流都5A ... 出風口溫度一直下降

朋友後續有告知要量四通閥是AC還是DC,他給我的是AC... 目前還未量測

网友A:
四通閥 似乎沒動作
看起來 板子提供的信號是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通閥 似乎沒動作
看起來 板子提供的信號是DC

感謝。晚點點燈來量測

网友B:
請問 樓主 改裝四通閥 須要請冷氣技師改管線或是自己安裝 .. 請告知 謝謝..
PS:改裝費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樓主 改裝四通閥 須要請冷氣技師改管線或是自己安裝 .. 請告知 謝謝..
PS:改裝費用多少?.. ...

機板與四通閥遙控器是朋友給的,我自行安裝 !!

网友C:
4通閥線圈上面有個螺絲要鎖起來
你可以量看看, 轉暖氣時,四通閥接口(圖2)有沒有AC 220V電供應
四通閥線圈吃甚麼電 線圈上面會有寫,也可以看一下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通閥線圈上面有個螺絲要鎖起來
你可以量看看, 轉暖氣時,四通閥接口(圖2)有沒有AC 220V電供應
四通閥線圈吃 ...

fletcher 兄 : 電磁閥為220v,機板輸出為dv35v ...目前已更換dc35v測試完成 .

网友D:
請問樓主您自行加裝的是四通閥遙控器還是四通閥,小弟看四通閥上銅管好幾隻,裝這個要彎管焊管還要重新灌冷媒,工程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您自行加裝的是四通閥遙控器還是四通閥,小弟看四通閥上銅管好幾隻,裝這個要彎管焊管還要重新灌冷 ...

changold2兄 : 只是單純加裝四通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