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 SPORTS 山司伯特】舒壓按摩機器( CM7325) 新品不良 KEY板 ...

楼主(2018-02-09):
【SAN SPORTS 山司伯特】舒壓按摩機器(P160-CM7325)
新品不良 KEY板 維修

之前用過一組 魔塑小精靈-19955 感覺不錯用 ! 我妹也想要買一組,上網去找剛好缺貨 。就另外去找一品牌,結果是一場噩夢的開始。開始用沒幾次就故障NG不動。找到賣家付了一趟運費,換了一台新的。還是一樣用沒幾次又故障NG了 !

這次是使用中BZ會BI BI 的斷續叫! 而且馬達運轉忽大 忽小,怎麼辦還找 賣家 服務嗎 ? !
OOXX ,自己 拆修吧 !

固定螺絲 :

外殼分解

拆修檢查電路結果發現是前端馬達負載惰輪沒鎖緊、鬆了。組裝回去上電BI 一聲又發現KEY板 ,跟第一台一樣又故障NG不理你了。再拆下KEY板,用直接短路觸發啟動結果功能正常 。
那不就是KEY板壞了 !

檢查KEY板各鍵導通約為10幾歐姆,難道是阻抗太大無法觸發啟動 。找來50K精密可調多圈電阻 ,嘗試找出最大的觸發啟動KEY鍵 阻值。

實驗結果發現0 ~ 50K 歐姆 都可正常啟動機器 。
結果 : ….. 看圖示 !

銘牌 :

包裝盒 :

PC板 正反面 圖 :

PC板 正 面 圖SONIX  SN8P2501DPB   PC板  反面 圖 檢查弄沒病, 歸組歹了了…補焊 !.jpg

120v直流馬達 : 直接接上DC 電供馬達運轉正常

SONIX  SN8P2501DPB  16BANAZ01松翰8位微控制器

~DB207 PYFCB~
2.0Amp Single PhaseBridge Rectifier50 to 1000 Volts

Z0405MP  4A TRIACS

X2 155K  容阻電容

PCR : 電路 基本電壓檢查 8v5v105v

檢查攏沒病, 歸組歹了了…補焊 !

發現漏電 按扣開關 : 佔址了 !   初始故障1.3腳漏電3.88 M 歐姆

說明 : 要先按1.4鍵(ON/OFF)才能再選擇 +、-、自動鍵

初始故障1.3腳漏電3.88 M 歐姆

移除背膠:查找漏電點為1.3腳 交疊處

如圖示 :

1.3腳漏電4.74~12.94M 歐姆

1.3腳漏電12.94M 歐姆

1.3腳漏電4.74 M 歐姆

【SAN SPORTS 山司伯特】 山司伯特)KEY編碼組態 :

1.4  ON/OFF
2.4  + 鍵
3.2  - 鍵
1.3  自動

之前修過另一組(魔塑小精靈)被我拆解外殼時不小心從右側挖斷KEY 板 。

不同 按扣開關 編碼解讀

誤套用 :  魔塑小精靈KEY板

誤套用  魔塑小精靈

魔塑小精靈KEY板 編碼組態 :

1.4  ON/OFF
3.2  + 鍵
2.1  - 鍵
4.3  自動

漏電 按扣開關 印刷軟板 無解 !
只好用 實體軟鍵開關 重製 按扣開關

按扣開關 印刷軟板

按扣開關 編碼解讀

按扣開關 編碼解讀 1

檢討 :
之前使用中BZ會BI BI 的斷續叫 !  ... 肇因為1.3腳 交疊處漏電點 漏電。
比較兩組KEY編碼有兩組相同,但如輸入錯誤KEY編碼,松翰8位微控制器就當機 GG了 !
所以肇因為1.3腳 交疊處漏電點 漏電被輸入了錯誤KEY編碼,松翰8位微控制器就當機 GG不理你了 !

故障點應該是製作不良 不堪按壓的軟鍵按扣開關 !!!

補充內容 (2018-2-9 09:20 P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54039658
全新盤裝 SMD 2腳 微動開關 [10個1拍]...學姐 實體軟鍵開關

補充內容 (2018-2-9 09:20 PM):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8154039658
全新盤裝 SMD 2腳 微動開關 [10個1拍]...學姐 實體軟鍵開關

网友A:
之前我有遇過key板線路斷掉~
用導電的銀漆筆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有遇過key板線路斷掉~
用導電的銀漆筆修復~

那個導電的銀漆筆 不常用不是很快就乾掉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導電的銀漆筆 不常用不是很快就乾掉 ?

我買了一支~
過了五~六年都還沒乾掉~
一直用夾鍊袋裝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買了一支~
過了五~六年都還沒乾掉~
一直用夾鍊袋裝著~

剛剛搜尋到的高效 導電漆   導電筆 導電銀漆筆, pcb 銅柏 鍵盤 排線 遙控 修補
因不常用 所以沒有準備,印像中 不常用很快就乾掉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搜尋到的高效 導電漆   導電筆 導電銀漆筆, pcb 銅柏 鍵盤 排線 遙控 修補
因不常用 所以沒有準備, ...

一開始是為了修筆電鍵盤~
心想就算乾掉了也划得來就買來用~

第二次就修麥克風~
麥克風太久沒用~
麥克風線圈跟電線相接處的電線氧化阻抗變大
一開始用焊槍焊接~
但是線圈的銅線太細沒辨法吃鍚又容易斷~
後來想到用導電漆連接~

第三次就修這型的KEY板~

可能是因為放在夾鍊袋裡~
所以幾個月前拿出來用還能用~
已經過五~六年了~
這麼久只用過三次~++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開始是為了修筆電鍵盤~
心想就算乾掉了也划得來就買來用~

1百的還好如果5、6百 diy的 又不知道甚麼時候會乾掉,真下不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