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雷霆 RACING 150 ABS 換電池 換穩壓器

楼主(2018-02-10):
正面
要換電池,置物箱要打開
這個螺絲要拆開
在下面有一顆
特寫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電池拉出來了,方便作業
拆下來,驗一下,這表示用不久了,CCA那麼少
這是我新的電池,電池液插入,放了一整夜了,要注意電池液有確實,滴進了,就來去睡覺了
早上起來,再把它封起來
測試一下,CCA很多
記得喔,左邊這個,怎麼下來,就怎麼上去,
接下來要換穩壓器了,有八顆螺絲 ,要找到
先拉下 盾牌 ,從K那裡拉,要往下,這是要練過的,請小心
拉下來,就是這樣,在紅圈下方有兩顆螺絲,
在這裡,
拆下螺絲
然後拉開,再拆那一顆,我是拉開這就好了,這是我學機車行的,請小心
這邊也一樣的作法,
這個是用塞的,共有八顆,這裡先六顆
這是最下方
要拆這個東西,從正中間,押下去,然後拿出來
這是右邊,左邊也有,
要找出八顆
換拆這兩顆 螺帽
有墊片,要注意,這墊片不便宜,而且裝回去時,一定要裝
就是這個樣子
把殼拉出來時,要注意這一條,大燈的電線,要記得拆,
拆下來,就是這樣了,
這是底部
拆成這樣了,
重點就是這顆,銀色的,兩顆螺帽
光陽 新品 更換
在裝回去時,先寄兩顆螺帽,螺絲還沒鎖時,開大燈,確認大燈的線,有插,再把鎖絲全部鎖回去,
這個要裝回 去時,要先往上推成這樣,放進殼內時,再壓平,如果壓過頭,再拿出來,重來一遍,

网友A:
請問是什麼狀況要換整流器呢 沒充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什麼狀況要換整流器呢 沒充電嗎?

有兩個考慮,一是舊的電瓶的電解液都會跑出來,二是故障碼會跳11(查網頁是說線圈或穩壓器有問題或電路問題),所以先換穩壓器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兩個考慮,一是舊的電瓶的電解液都會跑出來,二是故障碼會跳11(查網頁是說線圈或穩壓器有問題或電路問 ...

換了之後就不會跳11故障碼了嗎?

网友C:
請問CCA是啥義?舊電瓶電壓還有12.35V就無法正常啟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CCA是啥義?舊電瓶電壓還有12.35V就無法正常啟動嗎?

cca是冷啟動電流,標準很嚴格,測試器的結果是參考用,嚴格來說讀值並不正確,事實上應該會更低

電壓夠不代表電流夠
cca不足你就想像一下,拿8顆1.5V的乾電池串聯起來電壓有12v,但能發動機車嗎?

网友:
車輛啟動引擎時啟動馬達講究大電流,這樣才能驅動馬達搖轉引擎起動~

如果CCA不足代表這顆電瓶冷啟動能力不足,無法持續輸出大電流應付啟動馬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了之後就不會跳11故障碼了嗎?

目前是不會跳11,但要觀查,還有穩壓器會不會過充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CCA是啥義?舊電瓶電壓還有12.35V就無法正常啟動嗎?

可以,是可以,有點難起動,又怕在外面顧路,而且電池用了三年了,就換掉了

网友D:
我新車GT125騎三個月就發動不了
回原廠3次第三次回來說換了電瓶
目前好像還OK
不過要在試看3個月後
總覺得是電路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新車GT125騎三個月就發動不了
回原廠3次第三次回來說換了電瓶
目前好像還OK

我也遇過QC電瓶半年內三次沒電 也是噴射的車
充電系統或線路也沒問題 再次換電瓶解決
不過這個冬天就幫人換了六顆電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新車GT125騎三個月就發動不了
回原廠3次第三次回來說換了電瓶
目前好像還OK

勇大:

去總經銷處檢查,經驗豐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勇大:

去總經銷處檢查,經驗豐富

打給客服有說叫我去三峽檢查
在看看吧目前還OK

网友F:
雨知大您有靠修車賺外路嗎,不然您的設備投資可不小
小弟不是修自己的就是修感情,工具能省就省

网友G:
很貴的墊片,看起來像是O-RING,
如果是,可以去油封店個位數的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過QC電瓶半年內三次沒電 也是噴射的車
充電系統或線路也沒問題 再次換電瓶解決
不過這個冬天就幫人 ...

生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雨知大您有靠修車賺外路嗎,不然您的設備投資可不小
小弟不是修自己的就是修感情,工具能省就省 ...

基本上,跟你差不多,工具的價錢,其實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貴的墊片,看起來像是O-RING,
如果是,可以去油封店個位數的價格

那一個,

网友G:
抱歉,附上圖示。

网友:
電池換新的後到底要不要再充電?有些說要.有些說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抱歉,附上圖示。

那是一個鐵的墊片,有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一個鐵的墊片,有作用的,

知道了,謝謝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