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淘寶買過東西嗎? 聊一聊你的經驗

楼主(2018-02-11):
在淘寶看到一顆 [5V 14 位 105MSPS 高性能双极性模数转换器 ADS5424I TI]
心想怎麼那麼便宜 ?  就買來玩玩也不錯, 於是跟買家連絡後發現結果不是那麼一回事,
大家有買過東西嗎? 是不是也有一些意外的經驗,來聊聊吧!!
為何他標價和實際賣價會這樣?

网友A:
有散新/翻新,腳焊接得跟新的一樣,奇怪怎會有這個美國時間來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散新/翻新,腳焊接得跟新的一樣,奇怪怎會有這個美國時間來翻新

有啊! 以前我們賣拆船貨的老闆也是從電子板上拆一些他們認為值錢的零件,放在玻璃罐內待價而沽, 沒想到對岸更進一步--> 翻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以前我們賣拆船貨的老闆也是從電子板上拆一些他們認為值錢的零件,放在玻璃罐內待價而沽, 沒想到對 ...

拆零件還好,翻新看起來很厚工

网友B:
這很正常,賣家只是刊登,自己根本沒有貨,有人買時他再去詢價進貨,也有很多人在淘寶買東西會用價格由低往高做搜尋,價格越低排名越前面,所以用低的價錢可以多一些曝光機會,很多東西都是問了之後才會知道賣價。

网友:
确实如此,先用低标价吸引客户眼球。一般零售的价格要比批发的贵,而且一些价廉的物品人家搞批发的还不愿接单呢!个人临时玩玩,淘些拆机品也无妨。

楼主:
不知道如果沒詢價 就照定價拍下會有何結果?

网友:
通常他們都有兩種價格

一個是殺肉翻新品,就是拍賣頁看到的價格

一個是全新帶裝的,這當然要問他們才會報價

网友C:
建議老大~~~請學姊揮毫寫春聯~~~~看有多少人搶...

网友:
大陸幣 40元 ,  找代買 就是台幣 400元
我就叫他 乘十 好算 ,  我不懂運費
價差一倍 , 他也不會賣 ?
買IC  要排單買 ,  最少要十顆

不是 生產 研發 , 不賣個體戶
不是量產用 , 就放黑名單
我暫時不買ic , 以免被黑了

就照定價拍下會有何結果?
這簡單 , 沒貨

google 搜的 , 比用濤寶搜 還低價
低價搜假的 , 大陸不會去買 最低價品
很簡單 , 十個混入一個

二手IC不吃錫 工廠不要 ,  只能手工焊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很正常,賣家只是刊登,自己根本沒有貨,有人買時他再去詢價進貨,也有很多人在淘寶買東西會用價格由低往 ...

聽說有些 賣二手車的 也搞這招
人先騙來  再明說沒這價位的車 介紹同款其他價位的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老大~~~請學姊揮毫寫春聯~~~~看有多少人搶...

順便賣一下現場觀看的席位
聽說前排的加5000酷幣可以合照 加簽名1000酷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很正常,賣家只是刊登,自己根本沒有貨,有人買時他再去詢價進貨,也有很多人在淘寶買東西會用價格由低往 ...

以前我看有關深圳華強北的介紹,就是有許多商家,對於少用或非一般用的零組件,只找好可能的貨源而已,但是他們都沒有進貨,在淘寶刊登廣告,有顧客要買時再去調貨,這個在台彎的許多店面也是這樣,當你去問某些他們沒有貨的東西時,他們就會詢問他們的上層供貨商是否有貨,若有時再確定可能的到貨時間,有些較特殊的零組件,可能就得再往更上層去詢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