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 雷霆 RACING 150 ABS 時間不準,想換晶振

楼主(2018-02-11):
正面照
重點是這個儀錶,其實從我騎它的第一天,時鐘就不準了,每天差一分鐘
經過漫長的拆,終於拆下來了,沒有編號,怎麼辦
在立起來看,也沒有編號

网友A:
如果是用於時間上,應該是32.768KHZ,你可以拆手錶或時鐘上的來試試看,不然沒有編號真的很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於時間上,應該是32.768KHZ,你可以拆手錶或時鐘上的來試試看,不然沒有編號真的很麻煩。 ...

主機板上的,行嗎

网友:
主機板上的,如果有用在時間方面的就可以,不然就不行,32.768KHZ只用在時間方面,其他應該不會用。

网友B:
被雨知大您嚇到了,本來小弟以為您要改ABS的煞車點放間隔

网友:
晶震旁邊左右2顆會不會是補償電容,從那2棵動手會不會比較容易

网友C:
看標題以為是ABS作動時間不準確.........這種整合式儀表石英不一定是用32.768KHZ,看這片單晶片不像只是時鐘控制晶片,應該還有其他儀錶功能。

當然也可以修正震盪頻率來校準時鐘,不管晶震頻率是多少,時鐘時基也是除頻來的,請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552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雨知大您嚇到了,本來小弟以為您要改ABS的煞車點放間隔

聽你這麼一說,這標題,似呼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標題以為是ABS作動時間不準確.........這種整合式儀表石英不一定是用32.768KHZ,看這片單晶片不像只是時 ...

這一篇,我有看,可能是自已功力不夠吧,所以我選了  wish 的方法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