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片就是不一樣

楼主(2018-02-11):
常常出現這兩種
一個容易看
另外就一個疊格子像馬賽克

网友A:
冒昧問一下
xiaolaba大~~你的標題
多圖片就是不一樣
我有點不太懂這句是甚麼意思

网友:
應該是第二位案例的圖片原檔大於800x600所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問一下
xiaolaba大~~你的標題
多圖片就是不一樣

同樣的手機看帖
有些貼子,圖片會糊起來堆在一起
有的就很清楚一張一張清楚顯示
開始以為壞掉
但用電腦看又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樣的手機看帖
有些貼子,圖片會糊起來堆在一起
有的就很清楚一張一張清楚顯示

喔喔!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樣的手機看帖
有些貼子,圖片會糊起來堆在一起
有的就很清楚一張一張清楚顯示

是不是有問題的都出現在『補充內容有圖片』的狀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樣的手機看帖
有些貼子,圖片會糊起來堆在一起
有的就很清楚一張一張清楚顯示

我貼圖通常都是用小畫家縮圖20%成為304*538像素左右

网友:
剛剛試了你說的狀況
Screenshot_2018-02-11-13-34-06.png我縮圖成512*384
使用手機版觀看就不會有馬賽克狀況(是否是我圖縮得比較小的緣故)
圖檔
使用手機版觀看就會有你說的馬賽克狀況(不知是否是縮圖不夠小所造成的)如lazy104大3樓所說圖檔超過800*600
不過使用手機切換到電腦版觀看圖片就都不會有馬賽克的狀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問題的都出現在『補充內容有圖片』的狀況下?

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問題的都出現在『補充內容有圖片』的狀況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