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西屋WLT-42GRF待機燈不亮,不開機

楼主(2018-02-11):
西屋WLT-42GRF待機燈不亮,不開機

全機就只有一塊基板

目視了一下機板,發現有保險絲F802,測量已斷路,
查此條線路是否有零件短路,對地是阻抗是短路,
連接的N804 IC比較有可能是短路的,拆下後對地的阻抗還是短路,查周邊零件,
查到C878電容短路,拆下電容,沒換上新的
(此圖的電容已拆下,未拆之前忘了拍照)

測試正常,運氣不錯N804的IC沒短路

楼主:
原來有拍C878電容的圖,注意看電容上有一絛裂痕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這塊板子.很多廠牌機種多有用到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出手快狠準,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有拍C878電容的圖,注意看電容上有一絛裂痕

專業的維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請問 F802 是什麼規格的保險絲?一般的SMD保險絲可以取代嗎?請問你用幾安培(A)的保險絲取代?謝謝!

楼主:
我只是抽50芯電線的一芯連接上而已~

网友:
再請教你換上的C878電容規格,電容量多少?耐壓幾伏特?謝謝!

楼主:
沒換,就只是拆掉而已(修的很隨性)。

网友:
这精确地维修思路 完全就是久经战场的老师傅  很给力

网友:
推論起來,這顆應該是單純的濾波電容

网友:
裝兩顆22UF50V  3A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