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55LH50YD背光不亮

楼主(2018-02-11):
LG55LH50YD背光不亮

背面全機圖

一開始先量高壓板的電壓24V及點燈的電壓都有,懷疑高壓板故障,
但看到邏輯板有排線連到高壓板時,想到可能邏輯板未正常工作,
高壓板才沒有動作,先拆除排線

拆除排線後,背光有亮起,高壓板沒有故障,開始查邏輯板,
保險絲沒斷,開始量電壓,保險絲端沒有量到任何電壓,往主板查。

電源板上的各電壓都有,排除電源板的問題,
由於看不出那個IC負責當開關供電給邏輯板,
先從主板連接電源板的地方開始找起,

發現L807燒毀,一端有12V,另一端無電壓,對地阻抗是短路,

循線路往下查發現C841燒毀

拆下C841沒換上新的

邏輯板有量到12V了,測試正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拆掉C841不用在補一顆上去這樣之後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己燒毀的電容,大大怎麼判斷容量?

网友:
恭喜完修,查線路高手,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