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音頻放大IC怎樣判斷好壞

楼主(2018-02-13):
因音响組合沒聲音,懷疑這塊STK403厚膜壞了,因厚膜沒有發熱,應怎樣判斷?
請指點謝謝

网友:
STK403 圖 找出來
電表 一個一個 量

网友A:
1.查看直流供電是否正常?
2.查看AC輸入信號是否正常?
3.查看輸出至喇叭的阻抗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直流供電是否正常?
2.查看AC輸入信號是否正常?
3.查看輸出至喇叭的阻抗是否正常? ...

你好
查AC信號輸入厚膜,用數字表  AC檔可查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查AC信號輸入厚膜,用數字表  AC檔可查到嗎?

可能可以但不保證,端視電錶能量與輸入信號的準位.

网友B:
開機,用手觸摸輸入端看有沒有聲音,正常要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看直流供電是否正常?
2.查看AC輸入信號是否正常?
3.查看輸出至喇叭的阻抗是否正常? ...

要用 示波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機,用手觸摸輸入端看有沒有聲音,正常要有

你好
著機用手指觸摸厚膜輸入端 R 和 L沒聲出,
量了供電厚膜正負電壓不一樣+26.4v, -27.7v。

補充內容 (2018-2-14 10:15 AM):
厚膜供電正負腳斷開,量了供電正負電壓都一樣。

補充內容 (2018-2-14 10:15 AM):
厚膜供電正負腳斷開,量了供電正負電壓都一樣。

网友A:
借助示波器幫忙,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助示波器幫忙,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沒有示波器

楼主:
你好
厚膜斷了音頻輸入信號,把信號接在耳筒,有聲音出,但聲音失真,可能厚膜壞了。

网友C:
STK403厚膜  這種三十年前買過
露天一堆二手  你是大陸的 ?
台灣不用我 google 停產的

很早前 路邊小店 買過這種 厚膜功放

絕對正品!STK403-040 客服報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K403厚膜  這種三十年前買過
露天一堆二手  你是大陸的 ?
台灣不用我 google 停產的

你好
還未肯定是否厚膜壞了,不知怎樣測試肯定厚膜壞?

网友C:
用指針萬用表 ,  去量內部 電晶體 CE
正反電阻 比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指針萬用表 ,  去量內部 電晶體 CE
正反電阻 比較法

你好
找到電路圖,STK403-030 1和2腳供電電壓,量了正負電壓不一樣+26.4V 和-27.7V,正負電壓有少少差異會有問題嗎?

网友:
十來塊人民幣的東西 既然懷疑, 不是HI-END的話就考慮直接淘寶接換

网友:
十來塊 人民幣 的東西
問與答的 , 怎用人民幣 呢
我也不知 ,  哪個大陸的
不是 很便宜好買
是我 ,  買五顆備用
先換了再說 ,  我在大陸論壇
感覺有人 ,  用釣魚法來問的
這種常用維修用料
便宜買十個  ,  貴的買五個
沒買一顆的  ,  不保證 全是好的
要拿什麼來測  ,  不要品管費 ?
就用火爐燒熱 ,  敲下來的零件 ,  不保好壞的
敲熟了 好的就多  ,  原本壞的 能敲出好的 ?
台北以前有賣二手 UA723 , 量接腳 有的漏電

楼主:
對照電路圖厚膜電壓,量了VCC +26.4 ,VSS -27.7V,正負電壓不一樣,量了5腳沒有26.8V電壓,10腳又沒有0.6V電壓,可能厚膜壞了。

楼主:
原來電路圖 r848 100歐電阻壞,更換了有聲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