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R DC INTEGRATED STEREAED AMPLIFIER AK-7200 擴大機喇叭接法

楼主(2018-02-13):
請問各位大大 這台擴大要怎麼接押? 如果要接電腦又該怎麼接呢?

网友:
要接電腦要準備一條3.5MM耳機頭轉梅花端子
耳機頭插電腦
梅花那邊選一組INPUT插擴大器(例如CD或AUX之類的)

网友A:
你的照片切在CD那你就先接CD吧
音量先轉到最小在慢慢試吧

捕充你標題有說喇叭嗎~
上排或下排選一組就好
照片不是很清楚
應該是A組跟B組

上排1組下排一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切在CD那你就先接CD吧
音量先轉到最小在慢慢試吧

請問大大 我有照你的接法接過 但是聲音都還沒有播放 喇把就出現連續的啵啵聲

怎麼會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我有照你的接法接過 但是聲音都還沒有播放 喇把就出現連續的啵啵聲

怎麼會這樣? ...

是交流聲嗎~喉喉叫嗎

楼主:
可以了,但是時常發出電流的聲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但是時常發出電流的聲音

大電容檢查一下
還有地線接一條到機殼上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