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維修實例>BROTHER HL3140CW卡紙訊息(無卡紙)光遮電器故障

楼主(2018-02-14):
用了3-4年的彩色雷射列表機,突然出現卡紙訊息,打開後蓋,沒卡紙,關上機器也沒重整準備的聲音,上網查多人有此經驗,說是卡到陰,可就沒維修資訊,於是發文付費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7222-1-1.html
要特別感謝ericchou老師,提供資訊,並指導方向:才能完修。
借用ericchou老師的圖片:拆開後蓋找光遮斷器。
步驟 :
1. 輕柔的拆下背蓋

2. 拆除內護蓋螺絲
3. 下圖黃圈處,找光遮斷開關
    清潔光遮斷器的 射光/感光雙鏡頭
    檢視遮斷桿應器的 發光/接收 功能是否正常
    若遮斷器功能失效,只好拆除更換它
4.測試光遮斷器
上圖是我用遙控器發紅外線,簡單測試,確實故障接收信號的collector輸出不足,即使不串100k電阻,led也微亮而已,emitter電壓加至10v,輸出照樣不到3v。
詳細測試方法,請看ericchou老師,提供資訊:
光遮斷器拆下,但是上面標示579,查不到此編號,感謝ericchou老師指導可改裝替用,幸好找到體積規格一樣(不同編號)省下不少麻煩。
拆下的故障品:
依序裝回;
通電後,要打開後蓋,產生排除卡紙的動作。
試列印,結果單張正常,一次印兩張,第一張沒完全退出,第二張紙便送上,再度出現卡紙。
剛好黃色碳粉未提示換新,就沒了,換新重新歸零,正常了,
終於完修,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size]

网友:
恭喜完修,小弟一直ˊ以為這個是不會壞的

网友:
BROTHER的部分機器確實光遮斷器很會壞

而這批很會壞的光遮斷器EPSON也採用了

所以EPSON的L系列原廠連供機跟WF系列噴墨事務機後進紙會不認紙

BROTHER的噴墨機光是4色墨匣就用了12顆光感器

光感器壞了會抓不到墨匣或顯示沒墨水

第一張還沒出來第二張就上去要檢查取紙輪電磁閥

网友:
拍謝
小弟不是老師
是老輸,一直輸在人生的後半段

楼主:
不要謙虛,沒兩把刷子,是無法找這些資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謙虛,沒兩把刷子,是無法找這些資料的。

修好機器
那是純粹是大哥您自身的努力,與小弟無關
發自您內心的渴望
才有動手的力量
就算小弟沒轉貼資料
大哥有心,一定能窮盡洪荒之力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