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橫豎式碳素電暖器 HX-H5081CL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02-14):
SAMPO橫豎式碳素電暖器 HX-H5081CL 不過電維修

銘牌 : SAMPO橫豎式碳素電暖器 HX-H5081CL

自畫 接線電路圖 :
順著電路 拆機檢查:

防傾倒開關16A 250V AC

拆卸C型環 特工

中間C型環

搖頭迴轉珠盤

搖頭馬達

隔熱套中250V10A玻璃管FUSE點檢 OK

發現故障損壞O.L的216度溫度保險絲

216度 250V 10A 溫度保險絲 X 3

故障損壞溫度保險絲維修更換 :
216度溫度保險絲

更換溫度保險絲…鱷魚夾幫助散熱

搖頭開關 轉成I型 ON  轉成T型 OFF(以免發生碰撞危險) :

I型 搖頭 ON

T型 :搖頭 OFF

轉成T型 : OFF

轉成I型 : ON

橋整 並聯成 半壓電路 : (弱檔用)

橋整

橋整+PCB...並聯

上端 配電盤(含溫控保護)

各路線頭

電熱管 阻抗21.4歐姆

電熱管 (弱)半壓阻抗38.8歐姆

完修試機 OK !

网友A:
該壓接的地方用焊接處理,可能未來會埋下隱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壓接的地方用焊接處理,可能未來會埋下隱憂。

原來壓接的 C型壓接 接頭用老虎鉗咬著另一手用斜口鉗扳開,退出溫度保險絲接線頭 。
清創換新品後壓接再加焊 。
因為只有電工用壓接鉗怕壓的不確實所以才加焊 。

補充內容 (2018-2-14 07:50 PM):
原來壓接的 C型壓接 接頭
更正: 是一邊一條線 的 B 型 壓接接頭 。

補充內容 (2018-2-14 07:51 PM):
原來壓接的 C型壓接 接頭
更正: 是一邊一條線 的 B 型 壓接接頭 。